大同電鍋 TAC-10G 不會加熱 ( 已解決 ! )

楼主(2012-02-08):
這幾天太太在家裡用電鍋煮飯煮不熟,看 煮飯燈會亮,但完全不會發熱,切換至保温燈不亮,型號是大同電鍋 TAC-10G ,如何判斷故障點,可以自行修復嗎?
自已雖然不懂水電,家中有不靈光的物品,總喜歡拆拆装装,雖然還是壞掉的多,不過遇到只是鬆脫或接觸不良,可以再使用,心中總是惜福,無意間瀏覽到這個網站,發現有許多修護達人,無私提供寶貴智慧經驗,就當成挖寶啦!感恩ㄚ!

网友:
請到下面這裡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裡面有很多的維修實例,圖文並茂相當豐富,
看一看你也變成電鍋達人了。

論壇 › 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 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网友:
請注意安全,不要發生意外...

网友:
發熱體要更換了,自己到大同服務站購買,應該在300元左右可以搞定!!

网友A:
是常見的故障
下方的加熱器買回來,依原線路換上就好了
要注意它有分2線式(保溫片外加)的和3線式(保溫片內建)的2種

网友B:
tac-10g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電熱管式的。只能找大同原廠了。

网友:
電熱絲燒斷了可能性高,但是電鍋的本體插頭也是最常壞的。可以先看這箇地方再檢查電熱板,但是千萬不要動到複鐵的自動跳脫斷電高溫機構。那反面會更麻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c-10g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電熱管式的。只能找大同原廠了。

電熱管式的大同原廠不賣給USER嗎?
幾天前有去買材料忘記問這個問題。
家裡還有一台20人份的就是管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熱管式的大同原廠不賣給USER嗎?
幾天前有去買材料忘記問這個問題。
家裡還有一台20人份的就是管狀的.. ...

我是常常到倉庫那裏直接拿。比較快。

网友:
我都直接向大同3C店面訂貨
直接買的話還有跑到總公司買
對我來說 太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常常到倉庫那裏直接拿。比較快。

住附近或是順路當然是去倉庫拿比較快,我這鄉下地方有大同3C就不錯了,
直接去倉庫拿價格上會比較便宜嗎?(猜想因該是不會便宜到哪裡)
有些店面沒有的材料不知道倉庫有貨嗎?
例如電鍋保險絲那個陶瓷的隔熱座(不是包住保險絲那個鐵片喔),
還有扳桿那個黑黑鎖螺絲塑膠的小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住附近或是順路當然是去倉庫拿比較快,我這鄉下地方有大同3C就不錯了,
直接去倉庫拿價格上會比較便宜嗎 ...

特約經銷商才有打折..
....但需補稅金....
1+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住附近或是順路當然是去倉庫拿比較快,我這鄉下地方有大同3C就不錯了,
直接去倉庫拿價格上會比較便宜嗎 ...

您說的那個似乎也不是所謂的隔熱座~那個是一個配線座因為上慢有所溫度保險司以及保溫片還有加熱片(加熱片忘記有沒有了)的線~那個之前還在大同3C直營店上班的時候有問過零件倉也查過零件表....那個沒得申請只能跟維修廠要(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得申請就是了,有空再回去找同事順便查看看XDD)~至於開關前面那個黑黑的部分以前有可以鎖螺絲現在都改成直接卡在開關上不用鎖螺絲~那個名稱在大同的零件裡面叫"捏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常見的故障
下方的加熱器買回來,依原線路換上就好了
要注意它有分2線式(保溫片外加)的和3線式(保溫片內建 ...

現在應該都改成兩線式+保溫片的了~因為之前有一陣子改成新型三線式.....幾乎都是新的用沒多久保溫的部分都會燒毀後來被罵得要死(連我們這些維修的人也是OOXX)......在我離開之前就有發出維修公告說改回兩線+保溫片了

看樓主的發表應該是三線式的沒錯~請去服務站或是3C店頭跟他購買10人份的加熱片及保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現在應該都改成兩線式+保溫片的了~因為之前有一陣子改成新型三線式.....幾乎都是新的用沒多久保溫的部分 ...

原來e大您之前是在大同公司高就的啊!
專家喔~不簡單!
對晚輩的學習成長,懇請不吝予以多加指正~感恩啦!

网友:
不敢當不敢當~只算是剛會跑的小孩而已~還算不上老師傅級的,因為大同後來越來越多OEM的產品所以現在很多東西都必須送回去處理(有零件也不給你申請)沒辦法現場處理,以及一些換下來的零件也都必須回收(可能要檢修再利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說的那個似乎也不是所謂的隔熱座~那個是一個配線座因為上慢有所溫度保險司以及保溫片還有加熱片(加熱片 ...

會有隔熱座的需求是因為老電鍋上面都沒有保險絲,
給他加裝一個保險絲以後他的安全性就跟新電鍋一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會有隔熱座的需求是因為老電鍋上面都沒有保險絲,
給他加裝一個保險絲以後他的安全性就跟新電鍋一樣了。 ...

老電鍋要裝上溫度保險絲也是不用那個陶瓷接線座(而且也沒有預留螺絲孔)~只是要把一邊的線剪掉接長一點接到下銀接點上另一端就鎖在電源端子,至於固定鋁片就鎖在鍋子邊緣這樣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電鍋要裝上溫度保險絲也是不用那個陶瓷接線座(而且也沒有預留螺絲孔)~只是要把一邊的線剪掉接長一點接 ...

你說的方式我知道,但是新電鍋的保險絲接法另一端都是直接跟主加熱器接在一起,我是想要仿效拉~~
舊電鍋少個隔熱座的螺絲孔是沒錯,所以考慮把這個隔熱座與保溫片鎖在一起。

网友D:
哈~仿效也是可以但是要小心以後如果保溫片壞了要把螺絲轉起來會有斷裂的危險
因為我也曾經為了要更換客戶的加熱片結果螺絲斷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仿效也是可以但是要小心以後如果保溫片壞了要把螺絲轉起來會有斷裂的危險
因為我也曾經為了要更換客戶的 ...

請問那個電鍋用的電源線電鍋那一端的插頭(大同貨)能夠單獨購買嗎?
外面坊間賣的只有幾家裡面銅片有加強而已,而加強的地方我都感覺不是很好,
唯獨只對大同貨的加強比較放心(凍卡久)。

网友:
以前可以單獨購買因為我那時候還有找到殘存的零件~
但是後來就停止販售了~因為之前想幫客人省錢的時候都會先處理看看
結果發現有時候銅線都整條氧化變黑了這種情形就算把舊線弄好再讓他使用也很容易就會再度損壞
(最主要加熱時電流都不小).....所以可能基於安全原因所以大同後來才不販售插頭的零件

楼主:
          太太急著用電鍋,,直接拿到附近大同3C店修理,電熱管150元,工資150元,電源線130元,二片吸鐵60元。

       檢視換下的舊零件,果然如各位熱心達人所述常見故障情形相同,此番雖未能親自DIY,然經過各位達人指導,對電鍋修護有了更多的認識。

      在本主題回文中没有情緒性的攻訐,但見卧虎藏龍的各高手,在線上不藏私的真誠與真性情流露,真的獲益良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