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該叫什麼東西????

楼主(2012-02-09):
小弟公司的高壓清洗機壞了~~
拆開後
發現這個東西(爆開了)應該是吧變形了
但是不知這是叫什麼東西???
是電容器嗎????
還是有全名???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謝謝...

不知名稱???

不知名稱???

网友A:
這是 80uF / 380V耐壓啟動電容。
仙童牌算是個一線大廠,怎會落得如此下場 ? 看來案情不單純。
替代品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25333555
另外於此電容接線端子並聯一顆 5W / 56K水泥電阻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80uF / 380V耐壓啟動電容。
仙童牌算是個一線大廠,怎會落得如此下場 ? 看來案情不單純。
替代品用

謝謝前輩指點
真的案情真的不單純....
因為常常洗車都會跳機.....1-2分鐘就會跳掉....

原廠說電源線路有問題
但是用獨立線路.也一樣跳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真的案情真的不單純....
因為常常洗車都會跳機.....1-2分鐘就會跳掉....

我是懷疑馬達線圈已燒燬,就是漆包線絕緣層已破壞,使線圈縮短阻抗降低,電流爆增且會發高熱,自然會跳機,電容是因高熱而爆裂。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老闆已經先去
馬達店買起動電容裝上
一共花了一千元
一共大小兩顆...
先用再說了.....

PS:裝上後還是一樣....可以用..但是過沒有多久
就會關機...(應該就是前輩說的.馬達問題)

晚一點會PO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指點....
老闆已經先去
馬達店買起動電容裝上

兩顆啟動電容要價千元n_010|

网友:
有些啟動電容真的蠻貴的~像我之前找一顆馬達啟動電容22.5uF 250V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最後只能找廠商買~一顆報價就六百多了......

网友B:
此網文章引用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9091806062

一般運轉電容多數廠家做成銀色,外表為金屬.為電解質電容器.這種電容器可以一直送電,而因其與啟動線圈作用,產生的電壓升會遠大於供電電壓.所以需要比供電電壓大很多的耐電壓規格.(機器運轉時量取C與S兩端電壓,即可知電壓)

啟動電容多為黑色,塑膠外殼.材質為油質電容器.
啟動電容不能夠一直送電,僅僅在啟動時瞬間送電而已,如果繼電器異常,變成一直送電,這個運轉電容有可能爆開或由其上防爆孔洩壓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網文章引用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9091806062

專家專業的回答!

网友:
馬達的啟動離心開關故障了

所以當馬達運轉時...啟動線圈應該要停止動作

但因為離心開關故障變成運轉線圈跟啟動線圈一起持續轉動

這種情形只要運轉個幾分鐘電容器就會爆了

而且電流也會過載使NFB跳電

网友(2012-03-11):
換上新電容建議還要用電流勾錶量電流是否在額定內

如超出額定就還有其他問題

网友C(2012-05-09):
你老闆買的啟動電容有給它的貴喔,下次記得請他到電子材料買比較便宜,也不會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老闆買的啟動電容有給它的貴喔,下次記得請他到電子材料買比較便宜,也不會被坑。 ...

我們家的老闆
要求~~
1.快速~~
2.快點解決事情~~
3.只要能用錢解決的事.一定花錢(不管多少)

ps:家裡公司附近沒有賣此類電容~~~(有找過~~)

网友:
住那裡呢?也辛苦了你們這些員工!

网友:
問題能解決就好.錢是小事

网友(2012-07-01):
內容好像有問題應線圈或起動有問題

网友:
電容有時可以到數萬的.幾千元還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