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EEEPC 1001PX 右側USB壓降無法運作

楼主(2012-02-08):
大概兩個月前突然發生的問題
右側的USB突然不能運作(左側USB正常)
拆機後未負載可以量到5V電壓
插上裝置就電壓不足,抓不到裝置
請問要怎麼維修這塊I/O版,可能是哪個元件損壞了

1001 PX 右側I/O

1001 PX 右側I/O

1001 PX USB 負載壓降

1001 PX USB 負載壓降

网友:
一般會有一個2066或其他的USB電源開關IC量量看吧~!

网友:
查查usb供電mos

网友:
保險跟0電阻ㄝ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