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2051燒錄器

楼主(2012-02-08):
網路上搜尋到89S2051之燒錄器電路如:
電路來源以及詳細解說:http://mahdi0828.blogspot.com/2008/09/89c205189c2051.html
有個問題就是若省略MAX232那顆IC直接把RX接到RXD,TX接到TXD可以嗎??

网友A:
彼此對Hi-Lo電位的定義不同

知識+ 的解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81005120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彼此對Hi-Lo電位的定義不同

知識+ 的解說

喔!了解了~如果用電阻代替?!
之前playx大好像發表過89S5X的燒錄器,是用print port的,沒有MAX232,只有幾棵電阻,不知道print port訊號是怎樣?
89C2051能用print port做燒錄器嗎?

网友:
印表機是並列輸出
rs232是屬於串列輸出
現在的PC還有印表機接口??

网友:
不可以......RS-232訊號準位是+-12V,TTL是0~5V,MAX-232就是用來轉換準位不同,
PRINTER PORT是直接用5V傳送,所以不必轉換。

网友:
89C51...
89C2051
只能以並行式資料對MCU做燒錄,不能用ISP燒錄.

89S52...
89S2051...
以上因為內部有設計Boot EEPROM,所以可以用ISP以Printer Port燒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初學單晶片,問題咖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初學單晶片,問題咖多.....

我先前買了一個 892051燒錄器 300元,前天買了一個 89S52燒錄器(ISP) 才198元,有沒有興趣啊!! 送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前買了一個 892051燒錄器 300元,前天買了一個 89S52燒錄器(ISP) 才198元,有沒有興趣啊!! 送軟體!!  ...

?!網址給一下我看看!
不過自己做功能可能沒那麼齊全,但可燒錄,成本極低廉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址給一下我看看!
不過自己做功能可能沒那麼齊全,但可燒錄,成本極低廉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00415503  我認證過了!!  拿一個 TEXTOOL 焊上一個石英晶體 兩個30P電容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