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練習

楼主(2012-02-08):
今天去找 SLIMBOY大 取了不少PCB (還真不少)!! 回來趁著天氣涼,開著熱風槍玩一玩,(還真不無聊啊!!) 熱風槍真好用,溫度設在 350度 吹嘴2號(第二小) 其他工具 手套 尖聶子 檯燈... 熱風槍把小的 SMD IC 吹上2~3圈 然後用 聶子把腳夾起就可以了,至於 最大的100多隻腳的IC 多吹幾下用鐘錶起子輕撬再用聶子從角落夾起...

网友A:
照你這練法,那幾箱玩不了幾天,快把IC手焊回去練焊功

网友B:
應該要練習再把元件給""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這練法,那幾箱玩不了幾天,快把IC手焊回去練焊功

slimboy大:
        我練習看看,我先去買細銲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要練習再把元件給""吹""回去

LEGION大:
      吹回去!! 說來容易做來難!! 我吹看看!!  我吹下來的IC你敢用嗎? 敢用我寄一些給你!! 有CD4053 一大堆 還有幾顆 74HC373..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吹回去!! 說來容易做來難!! 我吹看看!!  我吹下來的IC你敢用嗎? 敢用我寄一些給你!! 有C ...

一般吹下來的IC都不會有問題的,不過要吹回去那就不太容易了,
BGA也是用吹回去的,剛好你可以練一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吹下來的IC都不會有問題的,不過要吹回去那就不太容易了,
BGA也是用吹回去的,剛好你可以練一練了 ...

今天早上吹了兩顆和了兩顆!! 真的 吹下來比焊上去容易多了...不過我也焊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吹了兩顆和了兩顆!! 真的 吹下來比焊上去容易多了...不過我也焊成功了!! ...

看來您的焊功已突破第八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您的焊功已突破第八重。

SLIMBOY大:
我的經驗是 手發抖比較辛苦一點!!
用烙鐵: 要焊接之前要把焊墊清理乾淨,使用小牙刷沾一點焊膏,用熱風機280度把原焊墊加熱,用牙刷把焊墊刷兩下,焊接時候先和對角的腳,烙鐵頭用最細的,放大竟是必備的工具.
熱風槍:銲錫不要刷掉,用聶子固定IC,不好對準一但對好之後,熱風槍吹了之後銲錫比較不漂亮因為是老錫!!

网友C:
用吹的焊回去 有個小撇歩
用隔熱膠帶貼住IC
對好位固定 塗點助焊劑
就很好焊了

网友:
今天熱風槍也收到了.....有時間也來玩玩看.....
以前都用公司的.....
不過說真的,我還真沒想過將IC吹回去耶....
每次都是用烙鐵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吹的焊回去 有個小撇歩
用隔熱膠帶貼住IC
對好位固定 塗點助焊劑

感謝!!  隔熱膠帶貼住那熱風如何吹到IC?

网友D:
熱風槍吹回去的話,建議還是用烙鐵在補點鍚,減少假銲的機會。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隔熱膠帶貼住那熱風如何吹到IC?

把膠帶剪成比IC寬度小  對位 先吹一下 固定好
就能撕膠帶了 接著 你應該知道如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風槍吹回去的話,建議還是用烙鐵在補點鍚,減少假銲的機會。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膠帶剪成比IC寬度小  對位 先吹一下 固定好
就能撕膠帶了 接著 你應該知道如何做了 ...

了解!!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