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命超短的省電燈泡

楼主(2012-02-08):
之前在大賣場買的。雖然同規格比較下它算是便宜!但是C/P真低...

每天使用時間13小時,買的同一批(3顆)壽命都不超過四個月(有一顆不到兩個月)...

更慘的是都無法修理續用...因為都不是電路板壞掉,而全是燈管黑掉後,亮度變成很暗的微亮...壽命超短呀...

比較起以前用的別廠牌燈泡,壽命真是超短...請問這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傑作?

网友A:
這要怪你自己貪小便宜。拆顆看看內部寫篇拆解文報告。
拆解工具
1. 破布一條:保護手掌用
2. 水管鉗一支
3. 一字起 小型
4. 烙鐵:最好 60W
程序
1. 用布包住燈管, 保護手掌,以免失手,碎玻璃刺傷。
2. 用烙鐵解焊燈頭焊錫,融錫是輕敲桌面,錫漿會掉至桌面
3. 用管鉗輕夾金屬燈頭,手握塑膠部份,稍施力就可旋下金屬燈頭
4. 沿塑殼接縫,用小一字起撬開塑殼
拆至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要怪你自己貪小便宜。拆顆看看內部寫篇拆解文報告。
拆解工具
1. 破布一條:保護手掌用

家裡的省電燈泡也是常壞, 用的是 philip, 旭光(用於客廳, 分段式的) 記得用幾個月就壞.....可能跟開關次數有關....
之前拆的時後, 塑膠部份常常破裂, 有次還發現裡面的pcb 很爛, 一用力就斷成兩半.....>_< 無言

謝謝 slimboy 大大提供的方法, 有機會再來試試了....

网友:
本來我也想修省電燈泡,後來決定等待LED燈泡的時代來臨~~~

网友B:
  包裝盒上寫得很清楚"產地:中國(臺灣監製)".
  去年聖誕節也購了一顆與labman買同廠牌的省電燈泡;但比你還慘,裝入落地燈開啟不到3分鐘只聽見"啵"一聲,黑暗中帶有些許焦味.
  本人不才,無能力分析;僅拆解後的內部零件布局供先進們參閱.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ebell故障省電燈泡

  終於明白包裝盒上的聲明"通過臺灣CNS認證.品質有瑕疵,6個月內包退包換."不過,"開腸破肚"了還能退換嗎?

网友:
現在e27 110-220v 7w led 已經很便宜單價Q_BAS 239 元 X2=449元   TESS 單價199元 X30=5370元
Q_BAS 為7.15瓦
TESS  8W 229元實測為7.35W 標稱8W是有灌水
有興趣Q_BAS 三井 HOME BOX有售
TESS 大潤發 8W 229元
T8 2尺 8W 449元  4尺15W 799元
T8 2尺傳統燈管耗電23W 4尺傳統燈管耗電43W 功率因數 7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包裝盒上寫得很清楚"產地:中國(臺灣監製)".
  去年聖誕節也購了一顆與labman買同廠牌的省電燈泡;但比 ...

現在各位看清內部的用料吧,那電晶體應是用DL123,連散熱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各位看清內部的用料吧,那電晶體應是用DL123,連散熱都省了。

良久前在咱Pigoo就學來拆省電燈泡修理拼湊的樂趣!
但買的這三顆很贛的就是都是燈管問題沒得修...

nessie若住高雄,有順路的話~能來拿板子去更換使用。
記得你用的落地燈應該是有調光設計,跟燈泡側邊的提醒有衝到喔...

看來這品牌東西碰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各位看清內部的用料吧,那電晶體應是用DL123,連散熱都省了。

ebell故障省電燈泡電晶體

ebell故障省電燈泡電晶體

  這2顆與slimboy指的是類似零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良久前在咱Pigoo就學來拆省電燈泡修理拼湊的樂趣!
但買的這三顆很贛的就是都是燈管問題沒得修...

  那有段距離,一南一北呀!而且不到NT$80,算是買經驗囉!
  當然知道省電燈泡不適用於調光功能的燈具,該落地燈不具調光功能也非密閉的.所以故障當下頗為懊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2顆與slimboy指的是類似零件嗎?

是的,正常省電燈泡都會有2顆NPN 高壓大電流晶體,多是13005起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裝盒上寫得很清楚"產地:中國(臺灣監製)".
  去年聖誕節也購了一顆與labman買同廠牌的省電燈泡;但比 ...

這顆用料好爛,裡面也亂七八糟

网友(2012-04-27):
我最近也是拆到一堆!!都不知道怎樣下手...

网友:
去年有批中國製的省電燈泡很扯,整箱水電工抱去學校裝,二星期後又整箱抱回來,已經有一半隔屁了,有需要的話還是以大廠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