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 宏碁 奇美 DAC-19M005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8):
DAC-19M005這片Power+Inverter二合一板相信大家很眼熟,這片搭配奇美面板的P+I從優派的VA1912系列到宏碁AL1916W等都有,我不是從事這一行,看的機器不多,應該還有別的機型使用才對,身經百戰的痞酷會員相信對它絕不陌生才對。

想不到跟某大老昨天一句如果我今天晚上還修不好就關站惹來大家如此熱烈討論,昨天從大老家拿回來研究的是DAC-19M005 AF,本來今天要來拿這片開刀,但是今天早上b1206親自再拿來一片故障的DAC-19M005 BF,他說他修不好,已經到他家附近買一片新的了,這片給我當維修實例,因為這一片沒被動過,所以今天就先修這一片。

先來看看它的玉照吧!

不用說,電容已經被我全部換成日系的了︰

這片第一步就是看看那兩個40T03GP有沒有短路,記得測量MOSFET要3支腳都短路放電後再測,結果測得一個40T03GP短路了。

手頭上沒有這個編號的MOSFET,外面很冷也不想出去了,下次再修嗎?無敵鐵金鋼是不會被打敗的,來找舊主機板拆,給果讓我找到一張462的主機板上有STB40NE03L,但是兩個特性能代用嗎?

請看一下STB40N03L的Datasheet︰

APPLICATIONS
HIGH CURRENT, HIGH SPEED SWITCHING
SOLENOID AND RELAY DRIVERS
MOTOR CONTROL, AUDIO AMPLIFIERS
DC-DC & DC-AC CONVERTERS IN HIGH
PERFORMANCE VRMs
AUTOMOTIVE ENVIRONMENT (INJECTION,
ABS, AIR-BAG, LAMPDRIVERS, Etc.)

沒問題吧!我有查過兩個特性是符合的,問題只有40T03GP是TO-220封裝,STB40N03L是俗稱D2PAK(TO-263)封裝,能夠代用嗎?

先把中間的腳刮乾淨,再幫它幫個義肢︰

背面請幫它徹底清潔乾淨。

再來就是裝上吧!

請對照電路板,MOSFET的中央腳就是接到F200這個SMD保險絲,MOSFET有短路的話,F200一定會燒斷的。

家裡找不到SMD保險絲,但是有幾支電阻式保險絲,看看電路板正面還有空位,所以幫他鑽兩個孔,把防焊層小心刮一個圓形的焊點︰

哈哈!這樣比較順眼。

上電看看囉!嗯!5V有出來了。

這片是使用13.8V,也可以正常輸出。

測好後就裝上我的VA1921wb測試,結果按電源開關沒反應。
再詳查一次時發現有個SMD保險絲不見了。

我想是b1206修不好沒裝上的,這裡就不方便用電阻式保險絲了,先用跳線測試一下,明天再到工作室找適合品。

再測試一次!可以開機了!

光線太亮了,鏡子中反射看不清楚。

這片也是很軟,明天有空再來會會大老那片DAC-19M005 AF。

有看到底下的Google +1嗎?有gmail的朋友要按一下唷!可以幫大聯盟提高關鍵字。

网友:
幫你按+1囉
wish大真神
這樣也能鑽洞
給你一個讚!

楼主:
對了!我會每天用這片修好的DAC-19M005,確定STB40NE03L代用是否沒有問題,如果代用有問題會上來告訴大家。

也謝謝ling751am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我會每天用這片修好的DAC-19M005,確定STB40NE03L代用是否沒有問題,如果代用有問題會上來告訴大家。 ...

我幫你按+1囉

网友B:
40T03GP代用的方法另人大開眼界,
想不到主機板上也找的到代用料,
w大的拍照技術進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T03GP代用的方法另人大開眼界,
想不到主機板上也找的到代用料,
w大的拍照技術進步了。 ...

所以癈板是很好用滴!
其實主機板上還有像0Ω SMD電阻等等,那些都可以拿來代用保險絲,癈板要丟時,一定要榨光它最後一滴精血才行。

我哭泣了!終於有人注意到我拍照的技術進步了,我終於知道怎麼拍才會清楚的技巧了。

你是我的知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按+1囉

謝謝你!

這一篇也有很多維修聯盟要用的關鍵字,也請大家按Google +1,讓液晶螢幕維修早日到Google第一頁去。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64-1-1.html

感謝大家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這一篇也有很多維修聯盟要用的關鍵字,也請大家按Google +1,讓液晶螢幕維修早日到Google第一 ...

今晚也碰到隔壁鄰居抱一台螢幕來維修.他問要修理多久?
一時興起.也學W大.回他一句~晚上還修不好就關店.

結果只是爆電容.真是拍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也碰到隔壁鄰居抱一台螢幕來維修.他問要修理多久?
一時興起.也學W大.回他一句~晚上還修不好就關店.

其實也沒關係啦!
關店就關店,明天再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也沒關係啦!
關店就關店,明天再開呀!

其實我看故障狀況.就知道一定是爆電容.

网友D:
讚一個先..再+1
不過現在是流行賭那麼大嗎?
那明天也來一個修不好拆招牌好了.

网友E:
哇..大家都賭很大  W大..你該是 無敵不鏽鋼  不是無敵鐵金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晚也碰到隔壁鄰居抱一台螢幕來維修.他問要修理多久?
一時興起.也學W大.回他一句~晚上還修不好就關店.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也沒關係啦!
關店就關店,明天再開呀!

呵呵~!

网友F:
大仔~!
你這義肢焊得真是漂亮!
應該拍動態的影片,給眾生瞧瞧~

网友:
WISH維修果真厲害!!基本功很好~~清楚維修絲路...

网友:
我也按了Google+1

网友:
幫你按+1囉

网友:
嘴角不爭氣的上揚了,wish大果然很強阿

网友G:
真的wish大的拍照技術真的有變好了!
和以前的文章比起來好很多!
+1一下!
不知道wish大是用那一台dc啊?

网友:
w大這一片DAC-19M005BF上有很多貼片mos,可以教一下到底怎麼量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讚一個先..再+1
不過現在是流行賭那麼大嗎?
那明天也來一個修不好拆招牌好了. ...

還不是一樣?就算拆了,明天再掛上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大家都賭很大  W大..你該是 無敵不鏽鋼  不是無敵鐵金剛了

我不是無敵鐵金鋼,我差點忘了我是海賊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仔~!
你這義肢焊得真是漂亮!
應該拍動態的影片,給眾生瞧瞧~

這樣那有漂亮,只是要記得要用兩支剪下的零件腳與MOSFET中間腳纏繞後再焊接才會牢靠。

楼主:
其它kaijay、fks、sa74312、vans724就謝謝你們的誇獎了,也謝謝你們幫我按Google +1,不過大家要記得,Google +1每篇帖子只能按一次,如果按第二次就會取消了,如果不小心按了第二次也沒關係,只這時你就再按一次就行了。

再次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不是一樣?就算拆了,明天再掛上去呀!

我沒掛招牌.只有布旗(國稅局會來囉嗦).所以就不用拆了.

老大.這塊AD板還有一個通病.我以前發過維修實例喔!~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那有漂亮,只是要記得要用兩支剪下的零件腳與MOSFET中間腳纏繞後再焊接才會牢靠。 ...

哇~
還要纏繞導線喔
那我上回那篇改線圈的不就沒及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沒掛招牌.只有布旗(國稅局會來囉嗦).所以就不用拆了.

老大.這塊AD板還有一個通病.我以前發過維修實例 ...

Gkjnn大,這塊AD板有什麼樣的通病,可否告知一下,PIGOO搜尋一直搜不到?

楼主:
補述︰
有人問起D2PAK改TO-220怎麼絞線?

1.先確保中間腳清潔,然後先上一點點錫。

2.用剪斷的零件腳套著絞線,依我的經驗要用1/8W的電阻腳最好施工。

3.確實焊好,焊點先焊大一些。

4.焊到電路板後,把過大的錫點修飾好。

MOSFET的中間腳是D極,有可能流過大電流,所以用這種絞線焊接比較牢靠,當然,能用TO-220自然最好,我是自己修自己用,比較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掛招牌.只有布旗(國稅局會來囉嗦).所以就不用拆了.

老大.這塊AD板還有一個通病.我以前發過維修實例 ...

這一台我還沒修到AD板故障耶!印象中只有一台奇美的螢幕AD板LDO IC冷焊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一台我還沒修到AD板故障耶!印象中只有一台奇美的螢幕AD板LDO IC冷焊而已。 ...

就中間那兩顆3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中間那兩顆3隻腳.

這應該是你修的量比較多才有遇到,老實說我已經N年沒買電腦東西了(包括螢幕),我的情形是這樣,如果我修到一台比我現在還好的螢幕,那舊螢幕就會給烏骨雞學姐拿去網拍便宜賣掉。
本來還是常常要買些維修材料的,但是有些熱心會員會不定期提供一些二手零組件給我,現在買東西的機會也變少了,我看我可以考慮開一家二手電器行了,再兼賣電子零件,或許有機會可以出貨到大陸......,這天來臨時,大家就會看到wish改帳號了,改成benz。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wish大的拍照技術真的有變好了!
和以前的文章比起來好很多!
+1一下!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說我是用那一台相機了。
我在用的這台相機是朋友借給我的,RICOH Caplio R1v,這台近拍很行,距離拍照物2公分左右都還可以拍,但是其它就平平了,反正我一般就是做近拍,遠拍平平對我沒影響。
但是這台相機被它的的主人摔過,所以有些接觸不良,常常開不起來,要動來動去才會開機,看那天發了再來買一台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說我是用那一台相機了。
我在用的這台相機是朋友借給我的,RICOH Caplio R1v,這台近 ...

我也有一台,RICOH CAPLIO G4 WIDE
當初可是號稱1CM近拍的啦!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帶來帶去又放太久,
按快門就關機了,
想拆開來修,結果LCD被我裝壞了,
螢幕都有白線條,按快門還是關機,
老大有沒有興趣要修修看,
還是有沒有明路指點一下啊!

另外,RICOH在近拍和廣角方面真的是不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台,RICOH CAPLIO G4 WIDE,
當初可是號稱1CM近拍的啦!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帶來帶去又放太久,

我現在的視力無法看這麼細的東西,所以連我在用這一台也沒把握修,所以只能這樣。
不然拿去修嗎?那台不是我的,隨時都會被主人要回去。
那買一台不行嗎?等這台被它的主人要回去時,或是論壇有盈餘再來買吧!

网友:
這樣啊!
那我自己有空再來玩玩了!
謝謝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沒掛招牌.只有布旗(國稅局會來囉嗦).所以就不用拆了.

老大.這塊AD板還有一個通病.我以前發過維修實例 ...

比我好~~我招牌.布旗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我好~~我招牌.布旗都沒有~~~

沒有招牌、布旗這點我可以作證。
但是生意好到整條巷子的透天厝都是他家的,我也可以作證!

网友I:
管理員親自PO完整實例了阿:on_127|

給滿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沒有招牌、布旗這點我可以作證。
但是生意好到整條巷子的透天厝都是他家的,我也可以作證! ...

愛說笑的(老大)~~巷子進來才一間~~可以說成整條巷子是我家~~
如!!這麼好我就退休吧!!!40歲可以退休也是一件好事!!

還是謝謝老大的厚愛!!!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管理員親自PO完整實例了阿

給滿分了~~

老大~~生女兒了~~恭喜~~
要請客~~辦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愛說笑的(老大)~~巷子進來才一間~~可以說成整條巷子是我家~~
如!!這麼好我就退休吧!!!40歲可以退休也是一 ...

那一間應該有十來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生女兒了~~恭喜~~
要請客~~辦桌~~

哪來的小道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述︰
有人問起D2PAK改TO-220怎麼絞線?

從來沒想過居然可以這樣焊
真是受教了~厲害~厲害

网友:
厲害厲害...
這篇我又學到幾個小技巧.

可以裝義肢,
可以自己在板上焊測試點.
可以自己鑽子裝電阻式的保險絲

感謝分享.

网友(2012-03-21):
原來保險可以這樣弄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生女兒了~~恭喜~~
要請客~~辦桌~~

啊~~~ 烏骨雞學姐 , 要生女兒了,,,,,, 恭喜 wish 大 ~~~~~~

网友J(2012-05-21):
請問一下換電阻保險絲,需要自已鑽洞,可是我看沒有在捍點上這樣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一下換電阻保險絲,需要自已鑽洞,可是我看沒有在捍點上這樣可行嗎?  ...

請再仔細看一次!

网友J:
大大您好因為只有看到一邊有捍在板子的桿點上一邊鑽完洞是桿在沒有桿點的板子上,哪我可以把f200的保險絲捍下來之後用電阻保險絲直接捍在原本的二個點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您好因為只有看到一邊有捍在板子的桿點上一邊鑽完洞是桿在沒有桿點的板子上,哪我可以把f200的保險絲捍 ...

把圖貼上來好嗎?

网友J:
圖就跟大大這片板子一樣我現在是都還沒動,只有換220uf-25v*2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圖就跟大大這片板子一樣我現在是都還沒動,只有換220uf-25v*2顆而已

請把圖貼上來,並標示你疑問的地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請把圖貼上來,並標示你疑問的地方。

大大您好!就是如上面附件2,f200我用電表量沒有嗶嗶叫表示不通,哪我可以用您上面不是用3a的電阻保險絲,可以直接接在f200的二頭嗎?不好意思照片不太清楚!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您好!就是如上面附件2,f200我用電表量沒有嗶嗶叫表示不通,哪我可以用您上面不是用3a的電阻保險絲 ...

你的照片我看不懂,問問題要儘可能讓別看一眼就知道或看清楚你要問什麼?這點不能簡略,我看了半天只看懂f200不通了,它的二頭是否可以接3a保險絲?
可以!

网友J:
哪大大在請問一個問題,如果用跳線直接導通,沒有透過保險絲會有什麼情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大大在請問一個問題,如果用跳線直接導通,沒有透過保險絲會有什麼情況呢? ...

後端有短路的話就可能會造成更多損壞

网友:
所以狼大的意思是,不能用跳線直接導通嗎?

网友(2012-06-21):
更換整塊高壓版,目前已經好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