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Geforce4 MX 4000 Catch不到 鳥問題維修

楼主(2012-02-08):
先看主角,光線有點暗,抱歉喔

Geforce4的,還不錯 有S端子輸出

看電容部分
慘了.... 又是Teapo電容 ,旁邊是Capxon
給各位看看以前的照片,Teapo全部爆光

來個裝機測試
開機嗶嗶叫,無畫面
搖一下,畫面有雜訊
再搖一下,有畫面了

典型的金手指氧化,擦亮它
金光閃閃呢! 裝上去鎖緊
附註:硬碟用成這樣是因為實在是太吵了,鎖在鐵架上主機會劇烈跳動

開機過沒多久抓完驅動了...
來個試機吧

搞定! 鳥問題
-----------------------------------------------------
題外話
後面這塊主機板,上面沒有任何編號,也沒有廠商的標記
開機沒有任何畫面,直接跳BIOS自檢
正面背面都沒編號,那這塊算工程版嘛?
-----------------------------------------------------
來看看這台電腦拆機前的顯卡
Asus 的顯卡
晶片是 Geforce2 MX 400
有年紀的顯卡,陪了我快要14年
沒修過的原因
它是用Rubycon的電容,撐很久
以前做的東西不是蓋的,家裡一台486還在動

网友:
MX4000效能不是一般的差(跟MX440比起來)畢竟都是舊時代的卡了,建議散熱片上鎖個風扇能撐更久~

网友A:
效能!?.........無所謂啦~~修東西好玩就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能!?.........無所謂啦~~修東西好玩就好,是吧?!

當然阿~ 畢竟那只是我媽的股票機
偶爾幫她升級一下配備也是ok的
Geforce2直升Geforce4
但是效能喔~ 不是我在用,所以我不太知道

网友B(2012-04-08):
如果找不到廠牌表示是nvidia做的公版顯示卡,MX4000的效能等級大概GF2<GF2 MX440<GF4 MX440 < GF4 MX4000
其實GF4 MX440和GF4 MX4000晶片是差不多的,主要差異是顯示卡記憶體部分!
不過有細分64BIT和128BIT效能有差,這種接觸不良還滿常見的,記憶體也有機會碰到!
不過通常只要氧化過,是會越來越嚴重而已,到最後很快就要清一次,我是指一直用舊東西的話,玩到最後會發現這狀況!
清理只能是暫時的,不過通常插再主機板上其實氧化速度就比較慢了!
其實MX4000就算沒發扇也是ok的,他並沒多高溫!
不過GF5以上沒風扇就比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廠牌表示是nvidia做的公版顯示卡,MX4000的效能等級大概GF2

顯卡有型號,沒廠牌
主機板沒型號,沒廠牌

但是後來有找到了型號,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725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顯卡有型號,沒廠牌
主機板沒型號,沒廠牌

用這程式看看吧!
cpuz
gpuz
可以看出簡單的型號內容!
有看到主機板是技嘉的!
顯示卡如沒標廠牌是公板的話廠牌就是NVID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這程式看看吧!
cpuz

那主機板我後來有跟songlim1231大送來的GA-8SRX比較過了,兩塊很像
推測是技嘉的,翻了整個技嘉,終於讓我找到了
至於那顯卡後來有裝了NVIDIA的驅動,進系統顏色會跑掉,調不回來
改回系統內附的驅動又好了,有點怪的顯卡

网友B:
其實用程式看下就知道了,並不用慢慢翻!
藍色PCB有很大的機會是技嘉的!
免費簡單的程式就看得出型號了,還有廠牌!
Nvidia舊卡要去國外Nvidia網站找比較舊的驅動才會適用!
因為顯示卡很久了,新驅動並不支援或是有問題存在!
最快的方法就是一樣技嘉上找MX4000驅動,顯示卡同型號驅動基本上都是通用的,少數例外,技嘉放的是舊版的,所以應該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用程式看下就知道了,並不用慢慢翻!
藍色PCB有很大的機會是技嘉的!
免費簡單的程式就看得出型號了,還 ...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
主機板目前知道是技嘉的
但是顯卡還不知道
那顯卡不打算裝驅動了,有裝其實跟沒裝差不多

网友B:
差異只有再玩電動時才會有差,雖然很舊了,其實也沒人在乎,以前我就有類似那種的卡,驅動是最佳化顯示卡而已,當然一般使用上是沒差的!
如果覺得沒差WINDOWS找的就可以了當然就OK了!
我主要只是要告訴你,以後不用慢慢找型號和廠牌,有很多程式能幫你測的到!
還有那種整台電腦配備都能列出來給你看的程式可以多去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異只有再玩電動時才會有差,雖然很舊了,其實也沒人在乎,以前我就有類似那種的卡,驅動是最佳化顯示卡而 ...

摁,了解
但是這種主機板上都沒有廠牌標誌和型號的這種會不會是工X版呢?
還是賣家很黑心的將那些東西都塗掉了? 但是看板子上沒有塗改的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摁,了解
但是這種主機板上都沒有廠牌標誌和型號的這種會不會是工X版呢?
還是賣家很黑心的將那些東西都塗 ...

是有可能的,不排除可能是工業版,工業版常常不貼貼紙上去,一般我們買的版本都會貼,除非刻意撕掉,不然應該都有!
其實你的顯示卡有貼紙,也有型號,型號是GF4 MX4000,廠牌應該是NVIDIA自己出的! NVIDIA為廠牌!
工業版其實也不會比較差,說不定有的還更耐用,但是他最主要是沒保固,和比較便宜為優勢!
工業版其實就類似我們常說的水貨的意思,只是一般使用上是沒差的,如果是技嘉生產廠牌就還是技嘉!
工業版並不代表品質一定差,但是肯定沒保固或比較短,例如1個月!
其實原廠商出的就沒貼紙,像INTEL自己出的主機板就沒有,廠牌就是INTEL,而且你外表找不到型號!
只看的到晶片型號,利用晶片型號去INTEL找驅動!

网友:
有過這樣的經驗 , 某些顯卡 就是不能用 公用的程式 !! ( 雖然晶片使用 nvidia )

但一定要下載原廠寫的驅動 !!!

否則一裝上就只能用 低解析低位元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