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OOPS上傳圖片問題

楼主(2012-02-09):
我有自行架設XOOPS網路,安裝電子相簿模組,上傳照片的時候,都會出現Fatal error: Call to undefined function exif_read_data() in Z:\AppServ\www\modules\tadgallery\import.php on line 79
請問這是照片的exif有特殊字元造成的嗎?
小弟是用appserv架站包的,請指點迷津一下,謝謝

网友A:
php.ini
;extension=php_exif.dll
改為
extension=php_exif.dll
試試!

网友B:
我對php 沒有研究,也沒時間研究,但是我猜你用了中文檔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p.ini
;extension=php_exif.dll
改為

uason大你好,小弟已經將Z:\AppServ\php5下的,
php.ini-dist
php.ini-recommended兩個檔案,
裡面的;extension=php_exif.dll前面的;刪除,
問題一樣是
Fatal error: Call to undefined function exif_read_data() in Z:\AppServ\www\modules\tadgallery\import.php on line 79

通知: Undefined index: prevent_hotlinking 在檔案中的第 /modules/tadgallery/function.php 列 35

通知: Undefined index: prevent_hotlinking 在檔案中的第 /modules/tadgallery/function.php 列 37

警告: constant() [function.constant]: Couldn't find constant _LOGGER_DEPRECATED 在檔案中的第 /class/logger/render.php 列 83

_LOGGER_DEPRECATED
問題
0.000271 - SET NAMES 'utf8'
0.000198 - SET SQL_BIG_SELECTS = 1
0.001600 - SELECT * FROM config WHERE (conf_modid = '0' AND conf_catid = '1') ORDER BY conf_order ASC
0.000886 - SELECT sess_data, sess_ip FROM session WHERE sess_id = 'cdd9b33342fb281207032f690884c48e'
0.000838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id = '1'
0.001033 - SELECT * FROM modules WHERE dirname = 'tadgallery'
0.001273 - SELECT * FROM config WHERE (conf_modid = '6') ORDER BY conf_order ASC
0.000961 - SELECT * FROM modules WHERE dirname = 'protector'
0.000731 - DELETE FROM protector_access WHERE expire < UNIX_TIMESTAMP()
0.000880 - SELECT COUNT(*) FROM protector_access WHERE ip='111.251.170.242' AND request_uri='/modules/tadgallery/import.php'
0.000851 - SELECT COUNT(*) FROM protector_access WHERE ip='111.251.170.242'
0.000715 - INSERT INTO protector_access SET ip='111.251.170.242',request_uri='/modules/tadgallery/import.php',expire=UNIX_TIMESTAMP()+'60'
0.000821 - select csn,enable_upload_group from tad_gallery_cate
0.001250 - select count(*),csn from tad_gallery group by csn
0.000813 - select csn,title from tad_gallery_cate where of_csn='0' order by sort
0.000697 - select csn,enable_upload_group from tad_gallery_cate
0.001158 - select count(*),csn from tad_gallery group by csn
0.000832 - select csn,title from tad_gallery_cate where of_csn='1' order by sort
0.000703 - select csn,enable_upload_group from tad_gallery_cate
0.001158 - select count(*),csn from tad_gallery group by csn
0.000883 - select csn,title from tad_gallery_cate where of_csn='2' order by sort
0.000847 - select csn,enable_upload_group from tad_gallery_cate
0.001190 - select count(*),csn from tad_gallery group by csn
0.000785 - select csn,title from tad_gallery_cate where of_csn='3' order by sort
0.000701 - select csn,enable_upload_group from tad_gallery_cate
總計: 25
區塊
總計: 0
除外
包含檔案: 63 檔案
使用記憶體: 3914928 bytes
計時
XOOPS 使用 0.123 秒來載入。
XOOPS Boot 使用 0.077 秒來載入。
Module init 使用 0.046 秒來載入。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對php 沒有研究,也沒時間研究,但是我猜你用了中文檔名。

我也是新手,我沒有用中文檔名,網路上找了幾個方法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son大你好,小弟已經將Z:\AppServ\php5下的,
php.ini-dist
php.ini-recommended兩個檔案,

正常的php.ini位置在C:\windows 或是C:\winnt
你再找找看吧!

网友C:
你的import.php裡面第79行是寫什麼???
因為錯誤訊息是說你呼叫了未定義的資料....
覺得你的宣告部分有問題....
先查一查你的Definition部分吧....

网友:
你改完後有沒有重新啟動ap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php.ini位置在C:\windows 或是C:\winnt
你再找找看吧!

uason大,問題已經解決了,謝謝.
php.ini-dist
php.ini-recommended,請問這兩個檔案有被我修改過,有需要修改回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mport.php裡面第79行是寫什麼???
因為錯誤訊息是說你呼叫了未定義的資料....
覺得你的宣告部分有問題. ...

我有看過,不過看起來,不像有錯誤......

楼主:
我有重啟過,論壇的高手好多

网友:
恭喜您解決了,
我也是用xoops 架站,上傳相簿可正常使用,因為 php 不熟,所以這些東西架好之後就沒有去動它....:)

网友:
ㄚ達 網友.
你相簿的Cooliris 3D相片牆還有缺檔.
你要新增一個crossdomain.xml
放到網站的根目錄
檔案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DOCTYPE cross-domain-policy SYSTEM "http://www.macromedia.com/xml/dtds/cross-domain-policy.dtd">
<cross-domain-policy>
<allow-access-from domain="*.cooliris.com" />
</cross-domain-policy>

這樣Cooliris 3D相片牆就可以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