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視聽電子丙級電路的問題
火..

楼主(2012-02-09):
小弟我試著組裝視聽電子丙級的電路,但遇到以下的問題

電源

電源

以上是電源
我有一組18-0-18的變壓器
我將他接到PB那組輸入,沒問題,電壓輸出正常
我其中一個18V接到PA這時候也沒問題,繼電器正常動作
但奇怪的是我將兩組同時接上就會出現PA後面的橋式整流發熱的現象
我很納悶為什麼兩個電路可以單獨運作,但同時接上電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

前級

前級

這是前級電路
由於我是買實習用的材料包,材料都是最普通的
我想要改善音質
我目前是將C1,C2,C5,C6,C15,C16,C19,C20換成鉭質電容
不知還有何種方法可以改善?

後級

後級

這是後級電路
我將C1,C2換成470uF的日製電容,也並連上一個100p的陶瓷電容來彌補高音
請問C15,C16要做何種修正來提升音質?
最右邊的四組達寧頓電路是由兩棵TP41C和TP42C所組成
我不太了解此種電路的原理
也不太清楚要如何測量靜態電流和工作點

小弟是新手所以問題有點多
麻煩各位前輩了

上面的圖已經縮到不能再縮了
不然不能上傳
如果看不清楚請看我說
我再想辦法

网友A:
你的變壓器供應電流是幾安培的?剛大約看了一下~PB那組的橋式整流為3A但是PA那組的橋式整流則是只有設計成1A的所以發熱是正常的因為已經超過設計流量如果你同樣換成3A的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但是也必須要注意一下變壓器所供應的電流是不是夠兩組同時使用

网友B:
PA那一組應該只是~延時保護電路
好像不會到1A~

你都是買現成的套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變壓器供應電流是幾安培的?剛大約看了一下~PB那組的橋式整流為3A但是PA那組的橋式整流則是只有設計成1A ...

可是現在問題是PA跟PB都分別有接上對的電壓,為何會有電流的問題呢?
不知道我這樣思考對還是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那一組應該只是~延時保護電路
好像不會到1A~

對的PA是延時保護電路

网友C:
您該不會是3組AC接成至2組AC吧???
經過橋整....亂了!!!

网友D:
看有沒有接對......

不過....若用只有18-0-18這樣的變壓器,拉其中一組出來給另一路0-18的輸入,應該也是可以吧!

网友E:
這是後級電路
我將C1,C2換成470uF的日製電容,也並連上一個100p的陶瓷電容來彌補高音
-----> 電容的特性請您重新查詢一下,我不在此告知答案。(您的用法是錯的,自己查找正解才會有成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該不會是3組AC接成至2組AC吧???
經過橋整....亂了!!!

對 我就是把18-0-18拉給PA跟PB 似乎這樣就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有沒有接對......

看來我得弄一顆這種變壓器了,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吧?
不過我把其中一組0-18挑出來接就會有問題,有點那悶
不過謝謝你的圖

网友F:
我之前製作的後級還在...

网友C:
但奇怪的是我將兩組同時接上就會出現PA後面的橋式整流發熱的現象
AC相位問題!
但不知您為何要如此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奇怪的是我將兩組同時接上就會出現PA後面的橋式整流發熱的現象
AC相位問題!
但不知您為何要如此接法?

因為我只有18-0-18 沒有第二組0-18
前輩可以解釋一下相位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製作的後級還在...

你大頭照的是X10D-GC?
你有把他跟檢定的後級配一起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後級電路
我將C1,C2換成470uF的日製電容,也並連上一個100p的陶瓷電容來彌補高音
-----> 電容的特性請 ...

前輩我查了一下
似乎是要並聯105的塑膠電容(105是目前假設)
塑膠電容常用在高頻可以快速沖放
而小電容的低頻截止點要是大電容的高頻截止點 避免斷從or重疊
不知道這樣是對還是不對
請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我查了一下
似乎是要並聯105的塑膠電容(105是目前假設)
塑膠電容常用在高頻可以快速沖放

電容之選用不是光看容值及耐壓,還要看此電容之結構於不同頻帶下之特性,請於本論壇查閱,前人已放很多相關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大頭照的是X10D-GC?
你有把他跟檢定的後級配一起過嗎?

唉呀?!你做也做過X-10D呀?做那個花了將近2000吧....
還沒有試過放在檢定後級...順帶一提,後級套件附贈的SVR要換成精密的比較好,4顆功率晶體最好也換成ST的,還有上面的電容小顆幾p的我換成積層電容,0.1uF左右的換成金屬皮膜,電換成日製,輸入的1uF無極性電解換成金屬皮膜。這樣聲音就很不錯囉

网友F:
X-10D沒有放大的功能,要注意..他只是純粹的緩衝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呀?!你做也做過X-10D呀?做那個花了將近2000吧....
還沒有試過放在檢定後級...順帶一提,後級套件附贈 ...

兄台一次就把答案全說完,發問者會難有成長。下次還是讓他自己一一蒐尋資料才好。

网友F:
拙作供參考、分享!
日製電解:
0.1uF金屬皮膜電容:
將兩對功率晶體換成ST的:
輸入的1uF電容:
SVR更換為精密單轉:

電阻還沒時間更換

順帶一提,長期放著的板子若要清理可自製這個東西.....刷毛+吹氣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呀?!你做也做過X-10D呀?做那個花了將近2000吧....
還沒有試過放在檢定後級...順帶一提,後級套件附贈 ...

這位前輩
我還沒做過X10D 我只是有看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X-10D沒有放大的功能,要注意..他只是純粹的緩衝器而已

我知道他只是buffer
只是不知道這後級有沒有辦法沒接前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拙作供參考、分享!

日製電解:

前輩感謝你大方的秀出來供我參考
我不會光看
我會好好了解每個地方為什麼要這麼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他只是buffer
只是不知道這後級有沒有辦法沒接前級

這後級做好時我有試過直接以CD player輸入,可以使用,且放大倍率好像也蠻高的....X-10D應該可以用。
加了前級應該會更好且可調整高低音、平衡與音量。前級每個VR的外殼都要接地喔,不然很容易有干繞,手靠近就會出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輩感謝你大方的秀出來供我參考
我不會光看
我會好好了解每個地方為什麼要這麼改 ...

這個東西我有製作兩個,一個是直接用裡面的材料包製作,另一個就是自己買材料囉....
換上輸入的1uF,你可以聽得出高音會出來,用原本的無極電解高頻不夠清楚。
對了有人知道''平價''的1W精密電阻去哪裡買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位前輩
我還沒做過X10D 我只是有看過而已

X-10D你可試試''平價版''的,基本上就是所有電阻用精密的,然後倍壓電容用一般的,平價一點的就好,聽聽真空管的聲音。
順便推薦一位露天的真空管賣家: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07571187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現在問題是PA跟PB都分別有接上對的電壓,為何會有電流的問題呢?
不知道我這樣思考對還是不對 ...

因為後級所需的電流通常比較大但是喇叭保護器的電流就不需要那麼大~你看一下電路圖一個為18-0-18 3A一個為18-0 1A電流兩個就相差2A而且他在RA端所配的橋式整流器耐電流大約只有1~1.5A雖然不會有馬上燒毀的情況但是會發燙久了就會成該元件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後級做好時我有試過直接以CD player輸入,可以使用,且放大倍率好像也蠻高的....X-10D應該可以用。
加 ...

收到!
我目前是有前級
我之前外殼就是沒接地
哼聲超級明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東西我有製作兩個,一個是直接用裡面的材料包製作,另一個就是自己買材料囉....
換上輸入的1uF,你可 ...

原本的無極電解高頻真的有點糟糕
至於平價的1W精密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有經過材料行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X-10D你可試試''平價版''的,基本上就是所有電阻用精密的,然後倍壓電容用一般的,平價一點的就好,聽聽 ...

前輩說的比較一般的電容是材料行裡面最便宜的那種嗎?
如果是的話買電路板$200 管$600~700 變壓器有了 這樣好像有希望在1300以內

网友C:
原po文的電源橋整電路圖不見了?
不知您是要改善電源或音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輩說的比較一般的電容是材料行裡面最便宜的那種嗎?
如果是的話買電路板$200 管$600~700 變壓器有了 這 ...

自己洗比較便宜啦~雖然比較不漂亮,且製作時要比對網站上的零件配置圖,但自己洗電木感光板一片才40,玻纖的55,加上一些化學藥劑大概100有找吧@@要的話PM我,我幫你洗一片,手邊有藥品、材料、曝光用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無極電解高頻真的有點糟糕
至於平價的1W精密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有經過材料行再看看

不然我就用AB電阻好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輩說的比較一般的電容是材料行裡面最便宜的那種嗎?
如果是的話買電路板$200 管$600~700 變壓器有了 這 ...

嗯對呀,建議可買A牌的,我不太清楚全名叫啥,但符號是長方形框起來一個''A字''。這是我長期做一些東西一直使用的牌子,品質優良!台北的源達大部分都賣這牌子。

管子的話..我跟''管家''買,一對400的6N11P特性與6N23P(6DJ8/ECC88)相同,但燈絲電流為0.6A高出一倍左右,聲音比較厚,電源變壓器建議用15V 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洗比較便宜啦~雖然比較不漂亮,且製作時要比對網站上的零件配置圖,但自己洗電木感光板一片才40,玻 ...

不太好意思麻煩前輩
我想要自己學著洗洗看
曝光設備用日光燈就OK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對呀,建議可買A牌的,我不太清楚全名叫啥,但符號是長方形框起來一個''A字''。這是我長期做一些東西一 ...

前輩也住台北阿
前輩是用6N11P
如果這樣算下來其實材料的價錢還可以接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太好意思麻煩前輩
我想要自己學著洗洗看
曝光設備用日光燈就OK了嗎?

對!如果是用影印機印製投影片,一定要列印三張並完全重疊,這樣透光率才剛好,只用一張的話不夠,我洗過好幾次,有一點經驗,這是我第一個電路板拙作,供參考: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l=f&fid=36
曝光時間約10~12分鐘,若確定你的投影片黑度夠,可曝12分鐘。

X-10D電路板要用16.5*11.5的,洗好後再裁板,X-10D:http://bbs.pigoo.com/thread-3069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也住台北阿
前輩是用6N11P
如果這樣算下來其實材料的價錢還可以接受 ...

對呀住台北..
你可以試試看6N11P與6N23P的差別,我最近想換成Tesla PCC88,燈絲是7.4V,但在6.3V的時候,特性與ECC88相同,所以可代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對呀,建議可買A牌的,我不太清楚全名叫啥,但符號是長方形框起來一個''A字''。這是我長期做一些東西一 ...

A牌電容首頁在這邊:ARK Electronic Co., Ltd.,以前稱「大舟」,現在就不知,台灣代理是:CHI LI TEH

网友:
引用 网友G:
A牌電容首頁在這邊:ARK Electronic Co., Ltd.,以前稱「大舟」,現在就不知,台灣代理是:CHI LI TEH ...

對對!就是這標誌!請問知道的人,這牌子風評如何?個人覺得是不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如果是用影印機印製投影片,一定要列印三張並完全重疊,這樣透光率才剛好,只用一張的話不夠,我洗過 ...

你這篇其實我之前有看過
原來是出自前輩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鑽頭要用幾mm的阿
我有一隻小鑽
但不知道要用多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這篇其實我之前有看過
原來是出自前輩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標準是1.0mm,洞洞板就是1.0mm的。PCB真空管座1.5~2.0mm。銅柱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po文的電源橋整電路圖不見了?
不知您是要改善電源或音質?

電路圖在
在第一頁
我想改善音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標準是1.0mm,洞洞板就是1.0mm的。PCB真空管座1.5~2.0mm。銅柱3.0mm。

了解了 這樣自己洗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這樣自己洗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祝成功!最重要的是曝光那段。
洗好之後若去除綠膜最好用松香噴一次,防止銅箔氧化。
以下是調配松香的方法
首先就是去五金行買一罐工業酒精和一個噴罐:
還有在電料行買松香,今華賣100g 40元(最近才剛到一批貨的樣子,松香塊都還完整,可去買)
然後把少量松香放入噴罐,建議先把不完整的松香及粉狀的先用掉,不然容易氧化,顏色會變暗不好看...
加入工業酒精帶溶解即可,溶解時可能放出微量的熱,不必擔心,溶解也須一段時間,約15分鐘完全溶解,最好過一段時間搖晃一下。

噴洒時讓整面電路板都有即可。調配濃度不需太濃,松香大概加的3~5g左右即可,酒精50~100ml,太多會變得黏稠,噴洒上去不好看,松香只需薄薄一層及有防氧化的效果。

网友:
''管家''有新的一批6N1P了!150元/支且是VI管,不知聲音如何..

网友H:
我有一組18-0-18的變壓器
我將他接到PB那組輸入,沒問題,電壓輸出正常
我其中一個18V接到PA這時候也沒問題,繼電器正常動作
但奇怪的是我將兩組同時接上就會出現PA後面的橋式整流發熱的現象
我很納悶為什麼兩個電路可以單獨運作,但同時接上電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
:)應該是對地電位問題
18-018是一組
0-18是一組
但如果不同地就有問題
是不是你有接錯線------   兩組0接一起當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組18-0-18的變壓器
我將他接到PB那組輸入,沒問題,電壓輸出正常
我其中一個18V接到PA這時候也沒問題 ...

看樣子應該都是你們的地接在一起的關係吧?不然他變壓器就直接做一組18 0 18給兩個用就好了...

网友:
對了我問一下你們做過的人,後級用18 0 18變壓器,經整流濾波候變成正負25.45V,只加上電容濾波,會有哼聲嗎?我還沒裝起來,我只用直流穩壓電源供應器試過而已。

网友H:
會有哼聲
一般是接地問題
接地在音響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會有哼聲
一般是接地問題
接地在音響是很重要的

你的接地是指?外殼or?!
不是電源的關係吧?

网友:
地線要接機殼
接的點很重要
接錯就會有哼聲
所以要多試幾個點-------找哼聲最小之點
一般是音量開關戶近

网友I:
請樓主先補上電源迴路的線路來,大家才方便解釋為何此線路需要兩組獨立隔離的 18 伏變壓器繞組,電源 DC 電流才不會打架。

要解決此問題也很簡單:
一是花個小錢多買一顆18伏的小變壓器來加裝。
二是喇叭保護乾脆 by-pass 不用,這組電源也就不必了。我個人偏好如此,但是線路、用料、技術須更上層樓才行。

關於電容器的選用與搭配的確是有學問與技巧,可以去找相關的文件來看,或是有對好喇叭還是好耳機再加上訓練也能聽出差別來,用左右聲道比較法(左右不同零件)也行。

哼聲跟變壓器的擺設位置有關,遠離小信號高增益輸入側是原則,用低漏磁的變壓器也可。
哼聲跟接地位置也有關,一點接地是原則,前級小信號搭在輸入側,後級大電流搭在電源端。
但是電容器容量要足夠是先決條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請樓主先補上電源迴路的線路來,大家才方便解釋為何此線路需要兩組獨立隔離的 18 伏變壓器繞組,電源 DC 電 ...

由回文中
您該不會是發燒級的大師!
電源從電線桿直接拉下,而不接保險絲的人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回文中
您該不會是發燒級的大師!
電源從電線桿直接拉下,而不接保險絲的人物吧??? ...

我絕對不會發燒暈了頭。

以前玩過由電池組供電的擴大機,這比發電廠的電更乾淨又直接,但是我聽不出聲音差異來,因為其他好器材我買不起也做不出來。

我不迷信保險絲品牌,的確真的不愛裝保險絲。
廠製機為了過安規不能不裝保險絲,自己 DIY 的機器燒了房子自己負責。

我喜歡機器越簡單越好,會影響音質與可靠度的東西儘量拿掉,必要性的零件就用優良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樓主先補上電源迴路的線路來,大家才方便解釋為何此線路需要兩組獨立隔離的 18 伏變壓器繞組,電源 DC 電 ...

我是這樣接變壓器的
我換了多一組18V的變壓器以後已經OK了
但我還是想知道為什麼這樣會有問題

网友:
PA 那組電源原本應該是在橋式整流的負端落地,但經過不正確的兩條紅線一搭,原本正確的變壓器 0V 端落地點變成與 PA 那組電源橋式的 AC 一端短路,當然會造成整流不正常。

如果還是想不清楚,拿支鉛筆在圖上劃,劃一下交流電流廻路的路徑,應該就能清楚了。

這是裝機時如有多組電源初學者常會犯的錯,這也是傳統音響變壓器內為何會有那麼多組繞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