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px4rv 電漿維修 (感謝 蘇飛兄指導)

楼主(2012-02-09):
http://bbs.pigoo.com/thread-35687-1-2.html

這台從過年前就躺在那兒了
原場報價7600換修三片板
想說花太多錢了
尋尋覓覓找到蘇飛兄指導
買了豆腐乾 及自己更換了一些電容
開機終於有畫面了

換下來的豆腐乾

換下來的豆腐乾

量起來短路 1ohm

量起來短路 1ohm

進騰光發功了

進騰光發功了

网友:
買了豆腐乾 及自己更換了一些電容  -------->有沒有詳細的檢修過程與照片,不然無法知道換了哪些零件

楼主:
換了四顆330u/25v電容,量起來只有1百多u,至於蘇飛兄說的33u/25v 用電容表量起來大致正常就沒有換了

网友:
版大…有專業水準…

我也想知道換的電容是在那一些位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四顆330u/25v電容,量起來只有1百多u,至於蘇飛兄說的33u/25v 用電容表量起來大致正常就沒有換了 ...

alex大  可以透露一下換哪邊的電容ㄇ 謝謝

楼主:
沒有不說阿,只是裝回去了,也無法再看了,但是版子只有那四顆330u/25v ,其餘就是您說的33u 我大約量了一半都是好的

网友:
豆腐乾 是指甚麼?

楼主:
我們一般都是通稱厚膜混合ic 成一個大零件叫豆腐乾,或是豆干腳, 因為大多都是黑黑的一塊

网友A:
請問豆腐干要找誰買,是否勞請提供
james5505@so-net.net.tw 或0939-337-145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豆腐干要找誰買,是否勞請提供
或0939-337-145   謝謝!!

PM 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 me

新手  無權PM給你  還是請發MAIL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