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789D零件

楼主(2012-02-09):
這是三菱電視的顏色晶體,因缺色想說換看看,但在桃園找了多家電子材料行都無此編號,想求助各位大大哪裡才買的到此編號晶體,謝謝
https://picasaweb.google.com/savrin20tw/20122903#5706992699401015410

网友A:
先判定一下是好是壞 !!

可先把 同型 顏色的晶體 移過來試試 !! (R .G .B)

再決定是否更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定一下是好是壞 !!

可先把 同型 顏色的晶體 移過來試試 !! (R .G .B)

唉~照您所說的跳換過來結果還是一樣,難怪沒人要修理 ,謝謝各位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照您所說的跳換過來結果還是一樣,難怪沒人要修理 ,謝謝各位意見

交換訊號來源 !!

搞不好訊號來源就有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