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45-S165 右邊的USB沒反應

楼主(2012-02-09):
各位維修的大大你們好,小弟有一台Toshiba M45-S165右邊的兩個USB插槽插滑鼠進去好像沒過電,滑鼠燈沒有量,有檢查排線都有插好,BIOS也看過USB有開,原本以為軟體有問題,重灌也是一樣,不知道何要查哪裡,希望各位高手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可以請你放上圖片嘛?
檢查USB插槽有沒有鬆鬆的

网友A:
若軟體, 驅動程式等都沒問題, 可能要從硬體上去查, 是否只有這隻滑鼠不動作, 還是所有 USB 設備都不行,  如果是後者, 看接頭是否鬆動, 也許因長期插拔外加機構設計不良, 接點已經空焊, 也有可能是主板 FUSE 已經OPEN. 不過這些都需要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軟體, 驅動程式等都沒問題, 可能要從硬體上去查, 是否只有這隻滑鼠不動作, 還是所有 USB 設備都不行,  如 ...

可以試試看隨身碟,如果隨身碟有找到,考慮把那滑鼠換了,那不然就是修它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小弟拆下後看到連接在USB上的20pin的薄型排線好像有斷線,用電錶一量果然不會嗶嗶叫,我想應該換完排線應該就好了,我但是不知道這種排線要去哪裡買,所以應該是半完修了,找不到材料因該就將就用了,因為還有一個插槽可用

网友:
拍賣有買LCD用的再回來修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