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TC-32MPK 液晶電視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2-02-09):
這是Panasonic TC-32MPK 液晶電視的遙控器
說是換了新電池也不能遙控,電池轉一轉也沒有用
以前拍一拍就好了

來看主角:
工具有: 小十字起一支
電容是Capxon 10V/100UF
懷疑是它,拆下來用電表量
附註:手有晃到,有模糊,不好意思
哇賽,100uf有103.6uf 我是不是賺到了?
過了五秒鐘...
變成104.1,看來我真的賺到了

從廢板上殺了一顆 Rubycon 25V/100UF (因沒有同規格電容,用此代替)
焊上它

焊的不是說很好看

測試開機
經測試後已經可以遙控了!

兇手!

謝謝您有耐心的看完這篇

2012/02/09 晚上 11:11 更新
給電容裝義肢,太高了會頂到殼
改躺著

楼主:
2012/02/09 晚上11:11 更新
電容已裝了義肢,長太高,裝殼會檔到,改成用躺的

圖片在上方!

网友A:
恩~~這電容只差5%~~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這電容只差5%~~恭喜完修..

但是那顆電容害死我了... 焊它時一個不注意碰到手,好家在有閃... 被燙到一點

网友B(2012-05-06):
電容 容量太大也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 容量太大也不行嗎?

容量大是沒關係,但耐壓要對
而且容量大的話電容也跟著大
那也裝不下外殼

网友:
這招真的好用.存到寶庫裡.

网友C:
我是在想高0.4有差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想高0.4有差別嗎

有差的!!
那殼的形狀比較特殊
放電容那裡正好會頂到殼的腳
所以要改躺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差的!!
那殼的形狀比較特殊
放電容那裡正好會頂到殼的腳

我是在想電容器 ,容量多0.4有差別嗎?會使遙控器,不能遙控嗎?

网友D: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顆電容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想電容器 ,容量多0.4有差別嗎?會使遙控器,不能遙控嗎?

不好意思,誤解您的意思
請看清楚上面喔
是多出4.1
不是0.4
多出這麼多代表那顆電容有問題
多多翻舊文章就會發現其他人也有這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顆電容的問題...

您的解答在12#,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誤解您的意思
請看清楚上面喔
是多出4.1

寫錯了是4.1uf ,我是覺得可能是空焊的問題 ,你不是有提到 (以前拍一拍就好了)

网友:
搖控器的問題,我遇過的有:脫焊與橡皮接觸不良居多,電容則完全沒遇過。

有一次,有一支搖控器出問題,補焊了一下也沒好。後來把IC的腳全補焊一遍,到現在都沒問題了。
(補焊IC前,我還特意用放大鏡拚命看,看不出有脫焊。但完全沒步,只好補焊IC,沒想到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誤解您的意思
請看清楚上面喔
是多出4.1

我也覺得是空銲~因為電解電容有一個誤差值一般約10%~20%
剛查了一下就算是Rubycon的這顆也是誤差值為正負20%都算正常範圍~
100*20%所以正常範圍為80uF~120uF都算正常只是一般都會大於標示值~鮮少會低於標示值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YXG/290/1/YXG.html

网友:
小弟也認為 空悍+1 但那顆電容c 開頭的 呵呵 要多注意些 裝電池以後 那顆電容是無時無刻都有通電的 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E:
我也修過N隻遙控器也還沒碰過是電容問題...
大都是接觸不良或是空焊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過N隻遙控器也還沒碰過是電容問題...
大都是接觸不良或是空焊居多~

各位老大好,
我原先有試著將電容補焊,帖子內沒補上
還是不能用,我就想說換換看電容,我正好有相同容值的電容
IC沒有虛焊,檢查過了
換完電容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電容不是會老化嗎?
那為什麼還會增加容值呢? 有沒有大大可以說明一下?

楼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42
3#狼大有提到:
數值偏大也表示電容可能有問題。

4#midole大也有提到:
容量會做高,是要彌補ESR值,要補ESR表電解液不行

電解液是不行的... 代表電解液品質差

网友F:
應該跟電解電容無關,我也認為是虛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跟電解電容無關,我也認為是虛焊而已。

你也認為是虛焊阿...
但是當初補焊完不能用
換了一顆電容才有反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也認為是虛焊阿...
但是當初補焊完不能用
換了一顆電容才有反應 ...

遙控器用的PCB質地極差,多為單面電木加印碳膜,有時線路已斷,無經驗的維修人員只會在元件上打轉
我是一定去量碳膜橋接線路。必要時會用鍍銀線跳至延伸較長線路末端才不易有返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遙控器用的PCB質地極差,多為單面電木加印碳膜,有時線路已斷,無經驗的維修人員只會在元件 ...

感謝您的提醒,下次如果有修到遙控器會先檢查這項
這支遙控器已經完修了,不是虛焊的問題,是電容本身品質差
現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