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Sampo LM-26V26液晶電視高壓板維修詢問 Inverter

楼主(2012-02-09):
Hi all,

家中的液晶電視 Sampo的 LM-26V26突然故障, 故障現象為,開機亮一秒立刻沒畫面, 經爬文判斷應該是高壓板故障, 實際拆開檢測,發現為inverter高壓板型號為HIU-641C, 實際測量除了下圖中的 FUSE 已經open 外. 其他零件並沒有明顯的短路, 或被擊穿的狀況. 但是MOS 周邊已有明顯高溫造成泛黃.

求助幾個問題.
1. FUSE 原規格為 72V 3.15A, 可否用 63V 3A 代用?
2.  因MOS 周邊已有明顯高溫造成泛黃.MOS 需要全數換掉嗎 (量阻抗跟短路, 看起來都沒有啥異常)?有可能有其他零件可能也已經不良嗎?

以上請高手指點...... Thanks....

=====================================
2012.02.12 維修狀況更新.

換 MOS 前, 沒有在上來做一下功課, 果然是錯的.
因為跟廠商要的MOS SAMPLE, 還沒到. 但是代用的FUSE 先到了, 72V 3.15A真是個怪規格, 只查到 日系 SOC 有, 而且還是日本製.  透過公司採購問了很多家都問不到. 只看到對岸網拍有賣, 但是一次要我訂一捲(我應該沒有幾百片坂要修).  最後只拿到 125V 5A 跟 63V 3.5A,  所以就先換63V 1.5A..... 換了還果然一點就亮. 而且也燒機了一小時. 想說不會這樣幸運. 單存只是FUSE 掛了.
就興高采烈裝回機殼.
果然電子線路這東西不會有僥倖的.... 一裝回機殼, 沒多久又掛了. .... 殘念~
看樣子要等這趟出差回來再來搞了. 或是順路到賽格...看看有沒中古品可以購買. 屆時再 UPDATE

=====================================2012.03.16 維修狀況更新.

最近一直很忙, 沒時間一個個零件交叉測試. 拖太久被老媽最後通牒, 只好先向對岸訂了一片. HIU-641C 良品直接更換. 前已運作正常. 所以手上多了一片不良品. 有需要的人可以私訊我. 上班時間台北內湖來來豆漿附近自取.

不良的FUSE

不良的FUSE

背面

背面

正面細部1

正面細部1

正面細部2

正面細部2

正面

正面

网友A:
FUSE會斷掉 代表後方一定有短路故障點 不要貿然換fuse上電才是!
代用看看 畢竟fuse的功用不就在於保護電路過電流 3A比3.16A小 用實驗精神試試看?可是後方故障點你要先排除~~
小弟不才新手只能解答這樣 ~若有誤請其他高手幫我改正...

网友B:
檢查升壓變壓器阻抗,有是其他組可供參考,若阻抗有異,應該是已經有故障。
但也不一定是變壓器故障,還是需要查過才會知道。

网友C:
請看這篇:

acer(宏碁)!型號:AL2416w,開機不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E會斷掉 代表後方一定有短路故障點 不要貿然換fuse上電才是!
代用看看 畢竟fuse的功用不就在於保護電路 ...

To Jazz00040,

因為小弟分電子本科, 只是在NB維修部門待過. 不過都是模組更換. 所以大致還可以判斷拿個模組故障, 但是對線路研究不深. 所以這次其實也是發揮實踐精神. 不過被老母.......念了很久. 警告我不要越修越糟.
希望在修壞吹風機及熱水瓶之後~~~~可以雪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升壓變壓器阻抗,有是其他組可供參考,若阻抗有異,應該是已經有故障。
但也不一定是變壓器故障,還是 ...

@s10274chen,

謝謝. 我也請教了以前的維修同事, 他們也是建議我. 若沒有直接短路, 就需比較各組MOS 會線圈的阻抗. 可是奇怪的是. 我比對了發現沒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以只能在練功試試....
再步行可能就要回頭去拜託老同事幫忙^^ 謝謝地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看這篇:

acer(宏碁)!型號:AL2416w,開機不亮屏!

@ atun,

謝謝您的建議~~ 小弟先拜讀您的資料. 研究後再來試試看.
不過幸運的是. 小弟透過公司同事幫忙. 應該有機會要的同型號MOS, 到時候完修. 零件有多在上來分享給大家.

网友:
建議找規格較好的MOS(Rds on較低的)代換,比較不會發燙.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Jazz00040,

因為小弟分電子本科, 只是在NB維修部門待過. 不過都是模組更換. 所以大致還可以判斷拿個 ...

修家電類有書本可以看,記得書名是 實用家庭電器修護  作者是蔡朝洋 滿久的書 但是內容實在

网友:
線圈類的光是用電阻不一定準確,最好可以搭配電感表,會比較好抓到線圈層間擊穿的現象
或是把線圈作記號後交換裝,看故障會不會跟著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