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15B1-C01 以解決

楼主(2012-02-09):
本來這一個面板是油畫的,後來換了一塊邏輯板後
變成下面畫面,請各位大大來捉看看是哪裡出問題

白霧白霧,

可否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
盧大 ,,,,,,,,  您換新的,  T-CON 已經,  顯相 OK 了!!!!
                    問題可能出在 ,,  偏光膜片 ,,  換一張 "  試試 " !!!! ~~~~~~~~~~~~~~~~

网友:
不是偏光膜
確定是換V315B1-C01這塊T-con嗎

网友:
好像T-COM程序跑掉叫AK燒一下

网友:
盧大:您有測量TCON的六大電壓嗎?

网友A:
怎感覺好像程序跑掉了!

楼主:
有阿,有量六大電壓,連頻率都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感覺好像程序跑掉了!

我也是覺得,不過到底是跑了AD的程序還是T-CON的程序我就還沒有確定

网友:
確定 TCOM型號都一樣嗎?
OSD 重置ㄧ次看看是否恢復!
不然把AD一顆8隻腳換掉!

网友:
應該是T-CON CODE錯

光學的data錯了  gamma跑掉

另外相同板子 也會有不同"料號"  主要是裡面的code不一樣

网友:
應該是ad最近碰到一台也是類似的狀況 整體偏綠 osd正常

网友B:
盧大,,,,,,, 換一片 "    面 板   "   測試一下下 , 不 就 O K 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盧大,,,,,,, 換一片 "    面 板   "   測試一下下 , 不 就 O K ㄋ,,,,,,,,,,,,,,         ...

你不就有這麼多面板可以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就有這麼多面板可以換

盧大,,,,, 您說笑了!
             維修事業要作到專業 , 一些汰換基本元件 , 一定要有的 Y ...................

网友:
盧大這台你後來有處理好嗎?

网友:
盧大>>真是愛說笑賣那麼多公版測試就知道阿

查查面板電容或電阻

感覺畫面對了

网友:
個人猜測是是T-CON上的記憶IC程序不一樣  原本是合的面板跟你的不一樣

但通常程序不一樣都遇到的是導向跟影像相反(上下顛倒)

還沒遇過畫面偏藍@@藍色較多 或較亮

楼主:
這兩天比較忙一直沒有時間去處理,過兩天在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盧大,,,,, 您說笑了!
             維修事業要作到專業 , 一些汰換基本元件 , 一定要有的 Y ............ ...

基本元件是有,面板可能就沒有辦法準備這麼多型號

楼主:
T-CON程序的問題,把原來的24C128的程序捉出來燒進去就OK了

謝謝觀賞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程序的問題,把原來的24C128的程序捉出來燒進去就OK了

謝謝觀賞

這有像是公板的畫面……

楼主:
現在聲寶,禾聯,大同,三洋很多二線廠的面板都用公板在做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