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MS-7252故障不開機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2-02-09):
這片微星MS-7252(K9NGM-L)主機板網拍買的故障板,狀況是"不開機~",頭次修微星的板子..大紅色的電
路板..不習慣,看久了眼睛很累~~先看一下本次故障品...

上電前,先檢查有沒短路的地方:4P 12V..20+4P的3.3V,5V,12V...PCI Reset..CPU供電電路,幸運的,沒
發現有短路的地方~~~那就準備上電測試囉

本次實測的零組件:Athlon 64 3000+及DDR2 512MB記憶體

按下Power開關後,有過電,但沒開機畫面,除錯卡五燈全亮,跑碼出"00"就沒動作了~~電表量CPU供電只
有1.09V~~這不對!!Athlon 3000+按說應是1.4V..不足的0.3xV跑哪去了??

原以為是CPU座旁的5顆1800uf/6.3V的電容,是否其中有x個故障,但拆下量過,並不是...

還是CPU座背面有幾個黃線框起來的貼片電容短路,拆下來量...也不是..

原來是PWM ic -->ISL6566有脫焊現象,按壓它就能開機..於是,上點助焊劑,旁邊怕被吹掉的零件作
一下保護...準備補焊囉~~~

補焊完後待其冷卻,重新再上電,開機OK了,CPU供電也升到正常的1.4V了...

最後..北橋GeForce 6100重新上散熱膏...

維修完成...3Q觀賞~~~

网友A:
請問是如何發現PWM IC 有脫焊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如何發現PWM IC 有脫焊現象??

按power鍵開機前先壓住pwm ic,然後就給它通電~~開機了表示供電滿足CPU需求,"B~"..OK了

网友:
感謝 john_avatar 大,經驗分享n_040|

网友B:
又檢回一塊板子,恭喜大大完修
每次看各位大大玩這些板子都好羨幕...
目前我修好的只有那塊 頂多能跑850mhz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檢回一塊板子,恭喜大大完修
每次看各位大大玩這些板子都好羨幕...
目前我修好的只有那塊 頂多能跑850mhz ...

那也不錯啊,我唯一一塊重燒BIOS有修好的板子,也是AMD 850的

其它的都猜錯了

网友:
真是羨慕技術好都能讓他起死回生n_002|我都是讓他原來掰咖(跛腳)修到最後變成斷掉n_05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錯啊,我唯一一塊重燒BIOS有修好的板子,也是AMD 850的

其它的都猜錯了   ...

哈哈, 反正... 恭喜你臘
其他的都猜錯? 猜錯什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反正... 恭喜你臘
其他的都猜錯? 猜錯什麼?

就.......以為是bios的問題造成無法開機,拆下來一看,裡面都有Data,問題不在這邊,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以為是bios的問題造成無法開機,拆下來一看,裡面都有Data,問題不在這邊,卡關    ...

接著你就查了其他的地方,最後又繞回BIOS?
就把BIOS重燒了?

网友:
修主機板....
下一個練功目標....
給自己加加油....我會繼續努力的..
感謝分享..

网友:
這電源ic很容易發熱脫焊!!

网友D(2012-03-15):
你是用透氣膠帶(貼傷口用的那種) 來固定?
這樣遇熱不會變質?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透氣膠帶(貼傷口用的那種) 來固定?
這樣遇熱不會變質?

喔..不是,那不是包紮傷口用的貼绷~~

是這個~~

在光華商場源X達買的..實際上不是很好用,買錯了~~

网友(2012-04-20):
恭喜恭喜!!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學起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