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已完修]DLINK DIR-615 因高電壓導致零件燒燬

楼主(2012-02-09):
手上有一個DLINK DIR-615 無線分享器, 因為小朋友去玩我的電源供應器, 導致 DIR-615 因高電壓把零件燒掉了
因為這款無線分享器功能還不錯, 想試修看看

有沒有人知道那個圖片中紅色圈就是燒掉的是什麼零件, 如何代用它呢

額外的問題:
燒掉的零件看起來是二極體, 想問一下這個二極體在這個電路扮演的角色為何?

圖片中紅色圈就是燒掉的

网友A:
是二極體沒錯吧!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剛好我也用這台..上蓋平時就拆掉..
順便拍張照提供您參考~~
祝您早日完修~~~

楼主:
太感謝您了, 但是 E4代表什麼意思呢??有沒有辦法用一般的二極體代用??
如果知道它的功能就應該很好處理了吧?

网友:
大大~~這篇不知道有幫助嗎?加減看看..
有4E卻沒E4...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80-1-1.html

网友:
FYR
E4有可能是

BZX585-B8V2
BZD27C13P
MMSZ5234
BZT52H-B27

請先確認是否 是電源保護作用 如
http://www.reuk.co.uk/Zener-Diode-Voltage-Regulator.htm

若是 再檢查 輸入電源電源 找出配合的zener diode電壓

---------------------------------------------------------------
還有一顆
Schottky diode

PMEG3005AEA

那應該是串接在 電源電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二極體沒錯吧!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剛好我也用這台..上蓋平時就拆掉..
順便拍張照提供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47-1-1.html
上面的聯接是我以前發的一個求助帖,請H大也幫一下在下的忙,幫我看一下U3的型號是什麼?U3 在電路板背面。感激不敬!

网友:
http://www.tw.nxp.com/ 試試看這個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47-1-1.html
上面的聯接是我以前發的一個求助帖,請H大也幫一下在下的忙 ...

dy大~~
在這受到大家的幫忙學到蠻多的~
拆東西是我的專長..當然沒問題~~
U3那零件真的很小..我拿放大鏡看還很吃力..
結果如下~~

MRVL
G47E
743P

网友:
MRVL
G47E
743P

FYR

http://www.datasheets.org.uk/MRVL+G47E+Datasheet,+Circuit,-datasheet.html

檔案過大 無法上傳 請自行下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y大~~
在這受到大家的幫忙學到蠻多的~
拆東西是我的專長..當然沒問題~~

感謝H大,我盡快把它採購回來,再來一個維修實例。

楼主:
我找到疑似這個零件的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s.org.uk/indexdl/Datasheet-093/DSA0063313.pdf

後來我買一個 5.1v/0.5w 的稽納二極體好不容易用我的爛烙鐵把它焊上了, 目前可以工作了

完修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