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 DAC-19M005 AF P+I板 宏碁奇美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09):
這片DAC-19M005 AF是從某大老那裡要過來的,這兩片Power+Inverter二合一 DAC-19M005 AF與DAC-19M005 BF 其實是差不多的,也可以互相通用,有時間再研究一下有何不同。

看到下圖這些電容就知道是大老換的,這些電容一定是好的,不過我一樣會換掉。

下圖這些錫點也要重焊才行。

嘿嘿!上次hwj那一個壞的電源供應器給我,裡面剛好有一個100uF/400V,真是太好了。

裝好後用熱熔膠固定一下。

裝好後不接燈管上電測試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說到這裡提醒一下新手,Power+Inverter的板子一定是從Power部份先檢修,因為Power不正常,其它就一定不正常了。

顯示14.5V咦!上一片不是13.8V嗎?的確是13.8V,但是我們還沒接負載,負載接了就會是13.8V了(5V就省略不拍了)。

接著拆下那兩個40T03GP MOSFET檢查,結果也是壞一個,昨天那片DAC-19M005 BF也是壞一個40T03GP,所以剛好有兩個好的可以裝。
昨天有說過吧!F200是一個保險絲,它的一端是接到MOSFET 40T03GP 的中間腳,所以只要40t03GP短路,那F200保險絲一定會燒斷,這片DAC-19M005 AF也不例外。
老方法!鑽兩個洞裝電阻保險絲吧!

接好就上電測試囉!結果螢幕畫面亮了3秒鐘就熄燈了。
一查之下F200保險絲又燒斷了,電阻保險絲一支好像3~5元吧!飛走了!
各位會不會想F200保險絲燒斷了,那40T03GP背定也掛了。
不一定唷!40T03GP短路了F200會一起燒斷,但是F200燒斷並不一定是40T03GP短路喔!
DAC-19M005的板子Inverter部份是用BIT3713的PWM IC控制的,這個IC的Datasheet我放在帖子下方給大家參考,BIT3713的輸出是第8與第9腳,這兩支腳並不是直接到40T03GP的,而是各經過一支10Ω的電阻再連接到MOSFET 40T03GP(為什麼要這樣?我好幾年前就有在論壇上說過了,這是為了保護的緣故),這兩支10Ω電阻一支是R207,它是1/8W DIP型,另外一支是R210,它是SMD型的電阻(上面印著10R0),這支電阻的阻值變成5.6K了,所以造成無法推動40T03GP工作。

我沒有SMD型的10Ω電阻,所以用DIP型的先試試看還有沒有其它問題。

再換上新的F200電阻保險絲,上市電測試看看。

裝上Viewsonic VA1912wb測試!果然開機了!

這一篇打了快一小時了,螢幕還好好的!40T03GP的溫度很低,工作應該很輕鬆才對!

這篇也要請各位按Google +1喔!請有gmail的朋友幫忙一下!我需要幫維修聯盟推關鍵字。
也謝謝大家觀賞!

BIT3713 Datasheet

网友A:
頭香,厲害 厲害,不過我遇到都是燒2K .2X.2T不換掉會繼續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頭香,厲害 厲害,不過我遇到都是燒2K .2X.2T不換掉會繼續燒

修這個沒什麼厲害,基礎要練好,只要有材料,幾乎都修的好。
這片我也修過壞W2T、W2X的,只要不是板子被燒的黑不拉機的,我幾乎都願意修起來,只是這幾年的視力已大不如前,又在烏骨雞學姐嚴密監視下,根本無幼齒進補機會,所以比較不常修了。

网友B:
新手~~學習到了!!原來是電阻~~
想請教樓上兩位大大!您們指的
燒2K .2X.2T跟壞W2T、W2X的這是在此版哪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學習到了!!原來是電阻~~
想請教樓上兩位大大!您們指的
燒2K .2X.2T跟壞W2T、W2X的這是在此版哪裡??

故障電阻旁邊哪4個小3極管 板上編號是Q201 Q203 Q204 Q208 購買地點
IC 995 一個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電阻旁邊哪4個小3極管 板上編號是Q201 Q203 Q204 Q208 購買地點
IC 995 一個3元 ...

這種零件都在報癈主機板、顯示卡裡找的到。

网友A:
我知道可是我的數量很大,沒辦法去一一去拆,加上我認為維修是一門良心事業,雖然蓋子鎖上沒人知道你換了什摸東西,但新品壽命應該會比良品長,常常看到回收的物件飛線改到我看到都頭暈,或者因為技術不夠改供板跟高壓版整台機器改的一榻糊塗,原廠設計必定有其考量的原因,無法修復就亂搞一通造成下一位維修者的困擾,更不要說跟客人偷換零件,所以我常說技術不夠沒關係可以多問多學習,不要還不會走就想飛一次兩次你還能繼續做嗎

网友C:
恭喜完修
但是那個DIP電阻這樣不會太高去頂到蓋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可是我的數量很大,沒辦法去一一去拆,加上我認為維修是一門良心事業,雖然蓋子鎖上沒人知道你換了什摸 ...

那我誤會了,我是指如果自己修找不到零件時,可以在舊主機板或顯卡上拆,如果你以此為業,當然以換新品為主了。

我有時候會跑去某大老的維修部泡茶,每次去地上都是滿滿一堆維修品,他跟我說維修量這麼多,幾乎沒有時間查線路,一台30分鐘內不能搞定的就要到一邊等,先修別台再說。

你修東西有此觀念值得稱讚,要堅持下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但是那個DIP電阻這樣不會太高去頂到蓋子嘛?

會不會頂到今天晚上見分曉。
等我回家再戰。

网友D:
我也是不會查~~因為液晶很久沒碰了~~約2~3年!!
對了!!!!那你有缺工作嗎??我幫你安排!!!

那2個~~把他們幹掉!!

話說~~我也是換新的!!一片便宜的60..貴的120不等的價格..

我們是良心事業~~不像老大是黑心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不會查~~因為液晶很久沒碰了~~約2~3年!!
對了!!!!那你有缺工作嗎??我幫你安排!!!

我如果是在做維修業,也拿的到新的一片60元的話我也不想查線路呀!
這是學習的過程......!
我明天再到大老那裡看看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楼主:
補述︰
R210剛好找不到SMD型10Ω電阻,所以就用DIP型套個熱縮套管將就一下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看了此篇~~WISH大@我這問題會不會跟您一樣?也希望能指點一下..
CMV 221A的PI板點不起來
是MOS的電阻有問題??今天下班回家查看看....

网友(2012-03-28):
學習參考,下次一定會用到,我要去加你說的Google了~~Wish加油~~

网友E:
偶像~~
話說wish大大您的工作桌會不會太乾淨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像~~
話說wish大大您的工作桌會不會太乾淨了點?

這一個工作桌比較乾淨,另一個就很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