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912 19吋黑屏,背光有亮,電源亮綠燈

楼主(2012-02-09):
用了7年的螢幕,2年前花了$1000請人修理,這次又掛了,所以決定換新的了,這一個就把它拆開來看看,

第一次拆液晶螢幕,手有點發抖

液晶螢幕型號EMEL LE912 19吋

出現狀況:黑屏,背光有亮,電源亮綠燈;請問這是不是AD板壞了
補        充:輸入信號時.綠燈恆亮,沒有輸入信號,約3秒綠燈變橘燈,按設定鍵也都不會顯示

P+I板及AD板

P+I板

AD板

如果自己要修的話,是不是可以買一塊AD公板回來換,需要注意什麼?

請各位高手指導,謝謝

网友:
上面小顆的電容注意一下,查一下所有供電是否正常,  MCU資料遺失也有可能,換公版我記得這塊電源板好像只有5V如果是的話那公版是12V線路要改,我沒改過港都狼大應該知道你可以請教他

网友:
MCU 機會大啊

网友:
有把握的話,可以先做下面嘗試
1.AD上電壓測量是否正常
2.AD上電容測量/更換
3.AD上MCU旁(有貼貼紙的正方型IC)旁邊24CXX IC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