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5gl-mx開機風扇轉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2-02-09):
這塊板子過保了,也確定PWER RAM CPU都沒有問題,請問當觸發開機時,風扇轉一下就停了,請問要先從哪方面著手?謝謝

网友:
應該是短路保護起作用.....量一下CPU供電電路有沒跟12V短路

网友:
先從不插4pin 12v cpu供電來試,不插就不斷電,修cpu這邊的供電

如果不插還是斷電,對24pin ATX電源座量測對地阻值,看是12V 5V 3.3V 是那一個短路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拔掉了4PIN之後,就可以開機了,應該是CPU供電的問題,等我有問題再發問,謝謝

楼主:
圖中是CPU旁的MOS(應該是吧),紅色箭頭用電表量是導通的,
可是畫圈的是四個端點都可以導通,請教一下,這樣是不是有問題呢?
可是這種規格我沒有85t03h 504104 是否可以代換成:apm2014n  wh89g因為我只有這種的,不可以的話就要再買了.
請問換MOS時,有三個端點,拆下和換上有先後順序嗎?用熱風槍建議的溫度?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中是CPU旁的MOS(應該是吧),紅色箭頭用電表量是導通的,
可是畫圈的是四個端點都可以導通,請教一下,這樣是 ...

注意看看,畫圈的顏色是不是特別怪?它壞了嗎?這時候電錶確認下....它當然壞了。

但更換時要特別注意,因為是三相供電,MOS的特性務必要接近,最好要同型號。
而這邊壞掉的若換成別型號,那其他相位相對位置也最好要更換,除非很有把握找到的特性非常近似。
MOS燒掉,可能連3110也會買單,這點也要特別留意一下。

网友:
每台熱風槍最適用的溫度應該都不太一樣,我那台是要調到380或以上才能用

看元件所在位置的散熱程度,CPU這邊的散熱應該不錯     要多吹一下

我個人的沒技巧吹法是,先三個腳都加熱,一段時間後,D極因為面積比較大,感覺風又沒辦法直接吹到
所以吹的時間久一點,然後S G 腳吹一下  用鉗子夾住,輕微出力往上拉,這邊要注意絕對不能用力
G腳超容易斷的啊

吹回去的話,如果是新的MOS,焊點上面要補些錫,不然就會跟我之前的慘劇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看,畫圈的顏色是不是特別怪?它壞了嗎?這時候電錶確認下....它當然壞了。

但更換時要特別注意, ...

S大:
如何知道3110也壞了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如何知道3110也壞了呢?謝謝

因為3110控制著mos的G極,你可順著mos往回找,打下3110的阻值便可知道

楼主:
感謝,明天我試試

楼主:
這是我用蜂鳴檔量出MOS和3110之間導通的關係,好像有固定的方式
,3110應該是好的吧?請告訴我,謝謝.

网友:
在那個4pin 12v插座那邊,板子的邊緣處,應該還有一相供電啊

ADP3110的DATASHEET,您可以去WWW.ALLDATASHEET.COM 翻一下DATASHEET
是的,您所量測的腳位連接,同一組的MOSFET的GATE 會連通到3110的DRVH,DRVL
這就是您所說的固定的方式

网友:
4P 12V旁應該還有各MOS
  CPU邊也有2組MOS 應該是這回路上有MOS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