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求助:三洋ST-29GN有聲 影像暗 異常 (完修)

楼主(2012-02-09):
求助:三洋ST-29GN 聲音正常 影像暗 異常 AV輸入也相同
此機是29寸超平CRT彩电2005年製造的 主要IC  8829CSNG4U60 與TMPA8829是否相同(腳位電壓參考此顆的)
G2電壓400V KB KG KR電壓170V B+130V    MENU影像正常
   200V視放電壓 正常
(50)(51)(52)脚R、G、B输出端电压为2.4V   正常
(49)脚R、G、B供电9V正常
(26)脚CWOUT (1.96V)   1.28V  低
(27)脚ABL端电压为(4.78)    4.2V 低
(28)脚 EWOUT (4.67)   3V 低
G2電壓調到500V時 可以看到 影像不清 中間有一豎黃色帶
請求前輩指導 是哪裡故障

這是G2調到500V 的畫面

G2 調到500的畫面

G2 調到500的畫面

楼主:
主機板的圖片

楼主:
求助電路圖  剛檢查時發現TC90A45P  7腳3.6V-4.2V  11腳4.2V-4.4V  不停的跳動
請問此IC 是否正常  謝謝

网友A:
TC90A45P 是YC分 離部份,應該無關...
大大的問題可能是記憶IC內部資料流失,
大部份為:垂直縮影、AGC不良雪花、頻飄、無聲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電路圖  剛檢查時發現TC90A45P  7腳3.6V-4.2V  11腳4.2V-4.4V  不停的跳動
請問此IC 是否正常  謝謝

去三洋服務站購買燒錄好的記憶IC,換上就完修了,記得把全功能搖控順便更換為專用搖控才不會"重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90A45P 是YC分 離部份,應該無關...
大大的問題可能是記憶IC內部資料流失,
大部份為:垂直縮影、AGC不良 ...

謝謝你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三洋服務站購買燒錄好的記憶IC,換上就完修了,記得把全功能搖控順便更換為專用搖控才不會"重修"喔。 ...

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C:
這個問題我之前有PO過了

以下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06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我之前有PO過了

以下請參考

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謝謝 葡萄 阿資 tsao0427 三位大大的指導
將燒錄好的記憶IC換上後 就完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葡萄 阿資 tsao0427 三位大大的指導
將燒錄好的記憶IC換上後 就完修了

搖控器才是重點,記得千萬要更換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搖控器才是重點,記得千萬要更換喔。

謝謝 阿資大的叮嚀

网友D:
相同的情況...內碼調整過後..不到3個月..使用原廠遙控器(記得好像027)..結果又回鍋..(小朋友亂按)!
後來遙控器改為050就未叫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同的情況...內碼調整過後..不到3個月..使用原廠遙控器(記得好像027)..結果又回鍋..(小朋友亂按)!
後來遙 ...

原廠遙控為RC-025B,它異常時也會造成內碼跑掉
目前原廠遙控已改為RC-018,還沒遇過會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遙控為RC-025B,它異常時也會造成內碼跑掉
目前原廠遙控已改為RC-018,還沒遇過會跑掉 ...

沒有錯誤就是025B!
後來改為050就未再發生!!!

网友:
只要吧記憶IC更換去電器材料行買大概200元

記得遙控器要更換

如沒更換  可能過不久就亡生  你的遙控器應該是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