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爐的火變的很小

楼主(2012-02-10):
是那裡壞了,

网友:
瓦斯漏氣、壓力不足、還是老舊塞住!!打開看看吧...............

网友:
如果是使用桶裝瓦斯的話 那就將瓦斯調節器換了吧?

楼主:
是瓦斯筒沒錯,左邊的爐火正常,右邊的很小,爐心的孔沒堵塞哦

网友:
那就將爐心左右對調 看是否一樣

网友:
應該是瓦斯噴嘴堵塞了,拿根針通一通 應該就ok

网友:
Po文大大應該先提供廠牌與機型,如果是安全爐頭(無火會自動關瓦斯)機種,修的東西不一樣~~~

楼主:
打開爐火然候關掉瓦斯筒開關,爐火熄滅後關掉瓦斯爐,然後打開瓦斯開關在按一下開關前面的按扭在打開瓦斯爐就正恢復正常了

网友:
瓦斯調節器更換後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得到解決

网友:
請再說清楚一次,是外環火小還是內環火小?

网友:
你只有問:是哪裡壞了?
你可以把你的瓦斯爐狀況描述的更詳細一點嗎?
這樣我們才可以作更正確的分析,才不會白跑冤枉路

1.檢查管子有沒有被折到、內有異物
2.對調兩邊
3.檢查瓦斯調節器,你確定你在開火之前有按一下開關再開火嗎? 如果你沒按開關就有火了,那可能瓦斯調節器漏氣

請問:
瓦斯爐廠牌、機型、安全爐頭?

楼主:
是調節器故障已換新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調節器故障已換新品了

還是被我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