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微星 K9N4 SLI 不開機

楼主(2012-02-10):
板子過保了,不開機、無顯示畫面,除錯卡顯示DF(有影片)
請問要先從哪方面著手?謝謝
除錯卡本身:
影片:
http://youtu.be/bdvc7wFviI8

楼主:
好像不斷reset

网友:
還是照著P、C、R的流程來走,AMD的時序可先從橋的供電下手,再來記意體供電...或上cpu假載,先量下CPU各電壓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斷reset

你把reset的插頭拔掉
也就是說前面板不是有reset的按鈕嘛?
把那個插頭拔掉在試著開機
我有遇過reset的按鈕卡住就重複開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