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gkaylin 震泰電腦 二手主機

楼主(2012-02-10):
工業電腦 可當 動物機
展開

工業電腦 可當 動物機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000.00 元

网友:
小台當 動物機不錯哦~

网友:
這是南京資訊出的工業電腦,公司在內湖

网友A:
akgkaylin大:  可以用這台 工業級電源供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600&pid=428718和您換一台正常可開機的來玩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kgkaylin大:  可以用這台 工業級電源供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do=tradeinfo&t ...

20v 14a...sorry我真的用不到..

我目前用的是  45v 15a 雙路的電供...所以我真的用不到...sorry

楼主:
前二天進貨忘了打上來...
這台南京資訊出的工業電腦

一般會員加送
ide 2.5轉3.5的信號線 不是一般的轉接器 一般的會去卡到 他大4p的位置
這線我 r拍找好像要150  (最後一台那台沒3.5吋的位置就沒送 不過那台2k含運)
壞的二台也沒送線.我進的數量是剛好的 壞的可含運500

印刷電路板 或 在線時間 破1千的 在折 50元

vip已上會員 折 50元外加免運費

网友B:
能單買2.5吋 HDD 40G 硬碟嗎n_0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單買2.5吋 HDD 40G 硬碟嗎

no  sorry

网友C(2012-04-01):
這種大小改成車用機不知道合不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大小改成車用機不知道合不合適!!

可以..主要電源問題..
只要能給他穩定的12v跟5v就行了 或是超過16v的單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主要電源問題..
只要能給他穩定的12v跟5v就行了 或是超過16v的單電壓 ...

有一種很小的POWER應該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8304942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0211254

這張主機板也是真的超小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94474502

但是4PIN的電源就不知道要怎麼接了!!  還沒看到相關的套件

网友D:
當動物機不錯 ~~ 但記憶體 跟 硬碟  要換大一 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很小的POWER應該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83049423

不用在買那種POWER拉 看圖6
車用..主要是要給他穩定電源
車子出來..本身是11.5~16...看引擎轉速而不定
所以要接電子的東西..最好先想辦法穩定電源

如果是我..會做一個 升壓 到19V..在直接..接圖6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動物機不錯 ~~ 但記憶體 跟 硬碟  要換大一 點 !

我自己就是當動物機..記憶體 跟 硬碟 就看使用者了..
本身自己在用..記憶體沒加大...硬碟改3.5吋250G在用
掛JD跟BT平常都不裡他的...要資料.區網抓出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