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換基板問題

楼主(2012-02-10):
請問xp換了基板,結果無法開機,原來的是SIS的晶片,裡面有重要程式,不希望重灌,有甚麼方法可以試試??謝謝!!

网友:
岸F8進安全模式或用xpe開機做備份

网友:
請試試看!

61.25 KB, 下載次數: 335

网友:
那登錄檔案要如何加入?

网友:
w2Kxphw.rar 樓上上有提供載點了
在換主機板之前,先在舊系統中 copy 四個檔案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下面

然後把登錄檔 MERGEIDE.REG 匯入,再換主機板,重開機就會自動更新搜尋新的硬體

上面四個檔案可以在 xp 安裝光碟中找到,MERGEIDE.REG 則可利用上面微軟的官網內容自行製作

複製檔案到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時,如果已經有更新版本的檔案,可以保留,不用覆蓋(我今天試過,保留新版本的檔案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
先將原來的做備份 !!(以(防萬一)

用 Win_xp 重安裝 , 但選擇修護 !!

就可保留原來的資料了 !!

网友:
新的主機板是?

网友:
晶片組差異太大就會開不了機,比方原來是KT-400晶片組
你用KT-333就可能重抓驅動後即可正常運作。若是不同牌
子的晶片組或者比原來主機板的晶片組新可能就沒辦法了..

网友A:
5樓說也可以試試看,不過有遇過行不通的案例。
這是IT天空論壇最新的程式SKYIAR,http://sky123.org/thread-181388-1-1.html,看起來是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不過我還沒有機會測試,一般我們遇到類似的問題,都會先幫USER將重要資料備份下來,然後再重灌系統,這樣才有錢賺
另一種方法是,先在舊的主機板上作封裝,然後換新的主機板,解封裝,這個成功率就很高了,只是你要會做封裝。

楼主:
我會試看看用MergeIDE看看,我說一下手上的電腦為何要這麼做,各位就知道了!這台是一台社區專門來監控跟遙控門禁系統的主機,由於機板壞了,剛開始是換了所有的電容,換完後,在AGP下方有顆螺絲造成短路(可能拆機不小心脫落於此),開機後發出燒毀的聲音,撿起螺絲也非常燙,看來機板短路很嚴重,這是一片SiS晶片的舊電腦,原本想換到現有的主機,但將硬碟移過去,無法開機,連藍天白雲都沒有,就會跳回Bios又來一次,根本無法使用,所以才會希望能不重灌來換機板運行,重點是:本來不修,請廠商來報價,有一家說整套系統要換,A報價35萬,B報價也要10幾萬,管委會花不下手,後來......要我想辦法,我在Y拍買了一片一模一樣的型號機板,暫時可以用了,但總有一天壞了,問題又來!!所以已經有GHOST,但換晶片的機率很高,那又是台478腳座的舊機板,所以才會這麼問..........
大家一定會問,那弄好了,幾十萬誰賺??都沒得賺!!大概是這樣子了!!為了下次,我會試著轉移機板而不重灌!反正我也是學個經驗跟技術!!
還是很感謝大家提供方法~~~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試看看用MergeIDE看看,我說一下手上的電腦為何要這麼做,各位就知道了!這台是一台社區專門來監控跟遙控 ...

已可使用就快依2F跟5F方式,再做GHOST就可換主機板

楼主:
2F的不可行,已經失敗,5F等待試驗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2F的不可行,已經失敗,5F等待試驗中~~

您要照說明檔的步驟去作,  sis 跟intel 的互通性是很高的, 至少小弟還沒碰過失敗的, amd 跟intel 間就看
人品了.
現在有板子可開機的話, 最穩當的作法是使用轉移精靈, 但AP不一定跟著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照說明檔的步驟去作,  sis 跟intel 的互通性是很高的, 至少小弟還沒碰過失敗的, amd 跟intel 間就看

轉移精靈沒有辦法轉移裝在裡面的應用程式,我要的是裡面已經安裝且組態設定好的東西,也沒有安裝檔,要很多錢,這是廠商的商機我知道!!
另外,你說的AP是甚麼??謝謝指教!!
目前試過的方法是:
1.換了同時期的機板,有:
a ASUS P5P800-VM(Intel chip)
b ASUS A8V-E(VIA chip)
c GA-K8VM800M(VIA chip)
都一樣無法開機
2.用XP光碟"R"修復,但不可行,整個被覆蓋過去
3.用XPE進去複製四個*.sys然後執行MergeIDE的登錄變更,無效;
好像有些資料沒有寫清楚,有人提到要先更改裝置裡的設定值,還沒試過!!也是最後的試驗!!
原來的機板是 聯強MBD-NS36-TL/B(sis 651 chip)
對了,請問,若晶片不相容,MergeIDE又改的是IDE的項目,南僑才是控制IDE不是嗎?若要找一樣的晶片組,是否應該找南橋一樣的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樓說也可以試試看,不過有遇過行不通的案例。
這是IT天空論壇最新的程式SKYIAR,http://sky123.org/thread ...

看來很簡單也不錯,試過,一樣不行,謝謝囉~~

网友:
5樓 u7201231 提供的方法, 小弟用過很多次了, 只有一次失敗.

先將這個檔案夾裡的四個檔案複製到電腦系統安裝的磁碟裡~
其路徑為C或D:\WINNT\system32\drivers\
覆蓋檔案之後~再執行其.REG檔即可

如果是2000系統
其覆蓋之路徑為C:\WINNT\system32\drivers
如果是XP系統
其覆蓋之路徑為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上述檔案如果電腦內版本比較新, 可跳過不用覆蓋.

如果有nVIDIA的顯示卡驅動程式, 可先解除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很簡單也不錯,試過,一樣不行,謝謝囉~~

你現有的主機可以正常使用下,可以用這套系統 http://sky123.org/thread-137743-1-1.html,這是系統做好之後再封裝,適用於9成以上的系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很簡單也不錯,試過,一樣不行,謝謝囉~~

chiaweiii 大,,,, 依照小弟的經驗 , 想要移機免重灌 , ( 只要硬碟改用 WD 系列 , 就 OK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iaweiii 大,,,, 依照小弟的經驗 , 想要移機免重灌 , ( 只要硬碟改用 WD 系列 , 就 OK 了) ~~~~~~~~     ...

真的嗎?會跟硬碟品牌有關?是甚麼原理呢?交一下囉讓我偷學~~

网友(2012-04-13):
5樓的方法 ,  是目前XP 換主機版 ,不用重灌的好方法  ,前提是必需前一片主機版能動作.
如果前一片主機板已經故障,安全做法是找同樣主機版來換,至少也要同晶片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移精靈沒有辦法轉移裝在裡面的應用程式,我要的是裡面已經安裝且組態設定好的東西,也沒有安裝檔,要很多 ...

2.用XP光碟"R"修復,但不可行,整個被覆蓋過去

應該是你的操作不正確 !!!

安裝時第一次問你要修護 , 你選不要修護 !!

按繼續 安裝 , 接著會出現 找到舊的 作業 系統是否修護 !!

這時才按是 !! 就可以完成安裝了 !!

裝好後舊資料是存在的 !!

我試過 N 次了 !!

网友:
我滿想吐巢一下~
請問你們到底是幾路?得監控!
從您的硬體規格來看...16路感覺也是上線~
何不考慮直接買一台新的16路主機呢?
http://shopping.pchome.com.tw/AFAD15-A43257401

新的、穩定度又高、操作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移精靈沒有辦法轉移裝在裡面的應用程式,我要的是裡面已經安裝且組態設定好的東西,也沒有安裝檔,要很多 ...

系統你第一步
1. 錯在沒找原來的機板是 聯強MBD-NS36-TL/B(sis 651 chip) 換,至少須是sis 651主機板,還有所謂晶片組是南北橋配對,真的沒見過不同組的.
2.錯在原是Intel系統主機板改換用amd主機板,不做其他改變只換主機板,再此情形下會一重複開機,至少也會藍底白字.
3.XPE進去複製四個*.sys然後執行MergeIDE的登錄變更,無效;
  這個動作不能在XPE下執行,因為XPE執行MergeIDE的登錄變更位置 ,非你原系統MergeIDE的登錄變更位置.

目前唯一方法是找一片好的,聯強MBD-NS36-TL/B(sis 651 chip)主機板裝上,開機執行F8安全模式開機.

网友:
天空的東西很不錯用
我也都是用天空的
大大這種狀況應該只要封裝即可
前提是舊主機系統開機狀態下封裝

楼主:
先回macliu的話,他是專業的門禁系統,每棟大樓有一台美國進口的主機,共有三台,彼此連線(應該類似RS232),最後到這台一般的PC主機,在再進PC前有台解碼器,在由RS232進入PC,使用專用的程式讀碼,這台PC-24Hr運作在隨時讀取每棟主機的資料,這台主機也可以反向遙控每棟大樓的進入門(電磁),整套那麼貴是樓下的主機,一台十幾萬,還有內建供電系統,整個社區他監控的門有十幾個,每個人刷卡進入又需過濾跟比對,所以系統無法只有一台PC完成,由於不是單純監視用,所以才麻煩~~後來問過這家公司,每一台標準的PC都可以來當終端控制,只要是Microsoft的XP-OS,換主機請他們重灌那個專用程式就好,我會這麼做是因為總幹事要省錢,想把原來的恢復,不想給那家公司賺(買新PC加灌程式的錢),又因為基板壞了,無法在他活著時備份及移轉~~
最後,當然買了片一模一樣的NB裝上,搞定他;以後壞了請公司來換新的,沒我的事,也不擋人財路,只能擋一次!!
所以不再去測試,目前都正常就好了,主要在過程中學習一些技巧跟關鍵技術,謝謝大家囉!

网友(2012-06-21):
請善用~sysprep 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