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晶振是甚麼型號,應怎樣配回一樣

楼主(2012-02-10):
這晶振掛了,看圖紙型號是KBR4.19MES,在網上找不到,因這些字看不明,應怎樣配回一樣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廠商圖案是KYOCERA 不過有些部門已經跟AVX合併 可能要到AVX網站找看看
用關鍵字 "4.19Mhz Ceramic Resonator" 搜 有找到
http://parts.digikey.ca/1/1/3160 ... cap-ztt-4-19mg.html

不過4.19MHZ 應該不好買吧

http://www.100y.com.tw/searchdat ... ;w=4%2E19&m=any
試試看用crystal 4.19MHZ代替 可能要調整兩個起振電容值

MHz Band Ceramic Resonators.pdf

642.23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商圖案是KYOCERA 不過有些部門已經跟AVX合併 可能要到AVX網站找看看
用關鍵字 "4.19Mhz Ceramic Resonato ...

謝謝回覆
這晶振4.19mhz用指針表可以測到有不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這晶振4.19mhz用指針表可以測到有不良嗎

頂多只能判定有無短路 短路就是掛了
無短路也不表示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這晶振4.19mhz用指針表可以測到有不良嗎

如果您和我一樣沒有示波器的話可以準備一隻驗電筆好像是25元吧!!
把預備檢測的震盪器一腳與驗電筆頂端接觸,另一腳接觸自己的手指(身體),
插到AC 110v插座如下圖.

正常,較明亮.

異常,有亮但較暗,起震頻率已衰退無法達到額定值.

以氖燈的明亮來判斷好壞,被電到可別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和我一樣沒有示波器的話可以準備一隻驗電筆好像是25元吧!!
把預備檢測的震盪器一腳與驗電筆頂端接 ...

驗電筆內電流流經氖燈,使氖燈發亮與振盪器是否振盪(好壞)無關
1.振盪器並不是靠電流來動作
2.此振盪器須要直流你給它交流
最後你做的驗電筆實驗充其量只能說證明這兩個振盪器內阻不同而造成氖燈的亮度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驗電筆內電流流經氖燈,使氖燈發亮與振盪器是否振盪(好壞)無關
1.振盪器並不是靠電流來動作
2.此振盪器須 ...

您好,我也有說過這是在沒有示波器的情形下能做的權宜之計,讓振盪器作為介質,
以驗電筆讓微小的電流通過人體與振盪器形成一導通迴路來測試是否正常運作,
或許就像您說的只能證明這兩個振盪器因內阻不同使氖燈的亮度不同,您可以試著把用過一段時間
和全新相同型號的振盪器來做測試比較就會發現它們不同的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有說過這是在沒有示波器的情形下能做的權宜之計,讓振盪器作為介質,以驗電筆
讓微小的電流(此實 ...

百思不解
可以分享實驗的理論依據嗎
如果可以的話,月底大陸展我想拿去參賽這肯定能拿到名次,期待中(為國爭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思不解
可以分享實驗的理論依據嗎
如果可以的話,月底大陸展我想拿去參賽這肯定能拿到名次,期 ...

敝人僅是玩票性質並不像您一樣是專業人員,如果真的大錯特錯的話就當作是笑話一則吧!!讓您見笑了...

不過我是比較想去亞利安星球比賽,只有我一個人肯定第一.

話說什麼時候上夜班變的這麼輕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敝人僅是玩票性質並不像您一樣是專業人員,如果真的大錯特錯的話就當作是笑話一則吧!!讓您見笑了...

不過 ...

goole 有找到(判斷檢測晶振好壞的方法) -
可參考  權限不夠無法連接url 煩自行谷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