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 康舒電源供應器 470w PC7058 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10):
這次電源的故障情形為無法啟動,無待機電源.
電源銘牌.

在高壓側發現故障點,燒毀元件編號為T2D85,型號為ST02D-200 TVS,
花了點時間才找到這顆特規二極體的具體型號,感謝版主及所有回應的網友們..
燒燬二極體規格編號T2D85確認

換新後..一如往常的加上腳座使其模組化n_112|

燒毀的零件.:on_140|

接下來是耐用性改裝,原本長這樣..:on_124|

將所有電容更新,戰鬥力大幅提升.:on_143|

AC110v輸入線路部分原本直接焊接於電路板上,但因考量後續維修處理以避免解焊拆裝,
所以更改接頭並上膠隔離空隙,避免與機殼內線路焊接點接觸造成短路.:on_116|

換下的電容.:on_046|

負載測試.12v/200w,5v/80w.
ATX24pin 3.3v

5v.

12v.

對了,它的戰鬥力有85Plus金牌.:on_022|

完修,謝謝觀看!!

看完維修文要收費...:on_120|

謎之聲:........你有繫安全帶是吧!!一樣.......:on_075|  <=面目全非腳.

网友:
看完~~真的給你拍拍手~~

原本體質就不錯~~給你這樣"強化"下去n_166|

使用年限~~又可大大的加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雖然你已經完修了.....恭喜.....
不過還是想告訴你....
康舒PC7058是i8系列的電源供應器.....
原廠提供終身免費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你已經完修了.....恭喜.....
不過還是想告訴你....
康舒PC7058是i8系列的電源供應器.....

我拿到這顆電源時使用者告知保固標籤已經毀損,或許是這個原因原廠才不予保固處理吧!!

网友B:
那個85PLUS是康康自創的n_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85PLUS是康康自創的

剛剛好奇查了一下那LOGO確實是自創的85Plus,不過它的平均轉換效率有85%以上喔!!

100% Full Loading時功率因數在0.98,轉換效率也有84.96%,而且它是有通過正規80Plus認證,

所以大廠牌的電源供應器還是比較有保障的.

資料來源: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2012-05-14):
還要多學習,我還是搞不太懂

网友C:
換了那一大堆的電容 , 應該蠻傷荷包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了那一大堆的電容 , 應該蠻傷荷包的吧 !!

是還蠻貴的,算了一下電容部分4.50元跑不掉吧!!但我估計它可以再用3~5年.

网友:
其實既然要加強~那是否電容電壓值可以換高一點?耐的更久~~呵呵

网友(2012-06-13):
嘉惠來者

网友(2012-08-18):
太棒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康舒不是終保的嗎?
怎麼不丟給原廠修?

网友:
很棒的文章
拍拍手

网友:
讚!感謝分享維修改裝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