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CoolerMaster RS-460-PCAR 無5VSB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10):
拿了顆壞的320GB硬碟以物易物換得了這顆POWER
回到家二話不說先送電測試了,插電後用電表一量居然無5VSB
直接把它拆了,接著便量測一次側是否有150V電壓
還好150V電壓有出來,可是怎麼會沒有5VSBㄋ
正當案情陷入膠著之際,忽然發現有兩個元件燒得焦黑,
於是便把一次側散熱片及那兩顆燒得難以辨識的零件請了下來
那兩顆燒得粉身碎骨的零件用放大鏡勉強看到一些字為 681K 1KV
接著量測一次側散熱片上的兩顆K2749 MOS均正常
便把它焊回去 至於 681K 1KV手邊剛好沒有這種容量的只好以
821K 1KV代替了
送電測試的這一刻超緊張的
該不會又爆了先迅速退至掩蔽物後方
3~2~1~0
 怎麼這麼安靜ㄋ
終於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其他焊點也順便檢查一下吧!

网友A:
請問...
           這兩顆電容 821K 1KV  為何加熱縮套管
        是原本就有加嗎?

网友:
有加套的應是MOV元件.防止爆開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這兩顆電容 821K 1KV  為何加熱縮套管
        是原本就有加嗎?

那兩顆821k 1kv 原本沒加熱縮套
會加熱縮套只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萬一不幸又燒毀的話可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而且手邊剛好找到了塵封已久的熱縮套

网友:
恭喜完修!
修這種還好,爆了頂多看煙火秀...
但是如果是在修CRT... 會整個爆開

网友(2012-04-04):
請問681K 1KV用821K 1KV代替。
耐壓一樣,電容值用比較高的代替就可以嗎?
這個電容在電路上的角色是什麼,可以用比較高的電容替換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眼睛就是最好的工具!!
恭喜完修!

网友B:
你好:我個人淺見那兩顆是《高頻分壓電容器681uf/1kv代換821uf/1k可以,頻率相同,頻率不同會爆炸》,
pigoo高手如雲。學習了,恭喜完修。
山頂洞人2012

网友(2012-05-12):
電容替換不是電容值要一樣~耐壓值高一點~這樣比較好嗎?

网友(2012-06-21):
能徹出電容徵真不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個人淺見那兩顆是《高頻分壓電容器681uf/1kv代換821uf/1k可以,頻率相同,頻率不同會爆炸》,
pigo ...

681 應該是680P,821應該是820P吧,耐壓都是1KV

网友:
讚~~~又多了一個POWER

网友:
高壓故障換好零件後 要送電會緊張嗎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2012-08-15):
加熱縮套管!!其實有隔熱作用(主變壓高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