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UO 面板可互相代用嗎?

楼主(2012-02-10):
請問AUO 面板型號: T315XW02 與 T315XW01 可互相代用嗎?

网友A:
T315XW02VL00VL02v0_6_0118_Final[1].pdf (744.36 KB, 下載次數: 86) T315XW01.pdf (517.68 KB, 下載次數: 59) 屏電壓不同.屏線要跳.要你會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電壓不同.屏線要跳.要你會改.

感謝大大解答.

网友:
不能喔.....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