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 SR-1360 拆開後淚已流乾

楼主(2012-02-10):
這一台尚朋堂電磁爐 SR-1360 也是丈母娘家的,既然鍋寶迷你電磁爐沒材料,也先看尚朋堂電磁爐好了,心裡虔誠默念IGBT不要壞........!

裡面有一點焦味......!

外觀檢視後發現......

不妙了!拆下諧振電容後傻眼︰

這個諧振電容壞成這樣,IGBT鐵定不保了,測量IGBT三支腳全部斷路..........!

此時已無淚可流.......!只剩下屁滾尿流。

网友:
這型的IGBT一顆要250-300左右,自己考量是否修理,尚朋堂新的一台在汐止的倉庫900-1000元買的到。

网友:
我 好 像 有 IGBT....明天查看看唄 再回消息

网友:
是時候孝敬丈母娘一台新的電磁爐了

网友:
若想為善不欲丈母娘知,就去買台新的,然後外殼對調,就向老婆大人回報修好了。

网友:
[測量IGBT三支腳全部斷路..........!]

W老大 !!

真的是斷路哦 !!

我遇到的都是短路的居多 !!

2012.02.12 (補圖)

這是我家的電磁爐 !!

長的超像的  SR-1320 !!

网友A:
不好意思,沒有惡意,也沒有要討戰,只是新手非本科未學過基本電學弱弱一問,
短路和斷路的意思!
就我的了解:
短路:就是電路直通,無元件特性存在!
斷路:電路不通,無連結!
以上這樣對嗎?
先感謝先拜的指導了,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沒有惡意,也沒有要討戰,只是新手非本科未學過基本電學弱弱一問,
短路和斷路的意思!
就我的了 ...

短路與斷路就是你說的這個意思!
斷路也有人說是開路,意思都是一樣的。

网友:
先謝過wish大了!
新手把觀念搞好是很重要的!

网友:
W大
這是很常見的故障啊!
我以前很常修這,近2年來就比較少了...
根據我的經驗...2大黑豆干的諧振電容 + IGBT + 橋式整流 + Fuse 是必掛點...要換的
IGBT又分舊式的TOSHIBA的(恐怕零件已很少了)
新式的xxx301~303比較便宜也比較容易取得
印象中...零件所需費用約在500元左右吧!
有興趣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B:
感覺修電磁爐CP值很差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覺修電磁爐CP值很差

沒錯 ,因為無法百分之百 保證修好。

楼主:
TO:花栗鼠
謝謝分享你的經驗

TO:狼大
我也知道修某些東西的CP值很差,但是有些東西也無法用CP值評估。

TO:tcy786
這點就跟眼淚流無關了,我說過很多次了,我對我親手修的東西非常有信心,會修好然後一陣子又壞的原因很多是自己造成的,這個問題討論過很多次了。

楼主:
TO:狼大
為生命著想,有些話我是不能回應滴!

网友:
我修過幾台尚朋堂的電磁爐,這種早期的很多連控制電路都有問題,很難修。修好的機會大概只有一半。
IGBT如果是60A的900V耐壓的網路上都有人賣比較便宜,還有中古的。其他的電容器大概一個都要40幾塊。

网友(2012-03-13):
短路就是某粒零件故障引起短路...
類似主機板ATX12V供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