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BT-350WL無電壓輸出

楼主(2012-02-11):
此顆砲兒是同事自家使用無電壓輸出,更換新的砲兒後發現主板已被燒毀,後來將壞掉的炮兒拿來叫我修理,
測量後無5VSB輸出,測量其輸出對地阻值短路,查出5V稽納短路,因手頭上只有三顆小功率5V稽納,因此就將
3顆並成一顆來使用,更換後5VSB出來了PS-ON也有,便將PS-ON對地短路,但是其它的電壓+-12V.+-5V.3.3V.PG都沒有,因手頭上
無此架構的線路圖實在是查不出還有那裡故障,特來請教各位前輩幫忙

BT-350WL

BT-350WL

三顆並聯的5V稽納

三顆並聯的5V稽納

网友A:
抱歉~對電路不太了解沒辦法幫您 不過...

蛇吞象這牌子..之前電容都用富之於的..現在不知道用啥...那時每顆都爆漿..品質有點

而且已經把主機板燒了...這POWER差不多可以丟了XDD

要不然修好後也可以拿來當別的用途 之前修好一顆白牌就把他接車用重低音來搞死他~

网友B:
ZENER 5V 是接在 5VSB 輸出是吧!?
因此我假設 ZENER 5V 燒毀原因是  [5VSB 輸出偏高] 使ZENER 被燒毀
您換新ZENER 只是暫時強制抑制不使[5VSB 輸出偏高]  久了還是再次燒毀

照片5中 5VSB電路 有使用光耦合器+下方U2(因該是TL431 旁邊有兩個精密電阻=>靠這個來穩壓的)
這樣通常不會只靠 ZENER 5V來穩壓  ==> ZENER 5V用來暫時強制抑制不使[5VSB 輸出偏高]

[5VSB 輸出偏高] 大部分是 迴授電路出問題 (迴授不足使輸出強制上昇)
迴授電路: 二次側的TL431 光耦合器 和 光耦合器接到一次側的小濾波電解電容
其中故障機會最多頻繁 是這個10~22uF小濾波電解電容(照片4中 光耦合器和綠色NTCR 旁那顆 )
這個電解電容乾掉或是 容值不變但 DF內阻上昇時 造成迴授不足使輸出強制上昇

因此建議 換新這個電解電容
( 我個人是換成材質 金屬膜0.47uF50V 避開電解電容結構老化特性   ~~僅用於RCC電路無IC時~~
用金屬膜0.47uF 會有爭議  有人覺得濾波不足 充放電算算即知 我不爭論)
=========================================================
維詮WT7520
PIN 13 是VCC =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對電路不太了解沒辦法幫您 不過...

蛇吞象這牌子..之前電容都用富之於的..現在不知道用啥...那時每顆 ...

這台電源供應器壞掉時才買2年多,應該還有維修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NER 5V 是接在 5VSB 輸出是吧!?
因此我假設 ZENER 5V 燒毀原因是  [5VSB 輸出偏高] 使ZENER 被燒毀
您換 ...

感謝回覆,我會注意這顆電容....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電源供應器壞掉時才買2年多,應該還有維修價值

疑?蛇吞象不是5年免費保固的嗎
官網有PO 2008年起,凡購買電源供應器皆為終身保固 5年免費維修 (依序號080100001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疑?蛇吞象不是5年免費保固的嗎
官網有PO 2008年起,凡購買電源供應器皆為終身保固 5年免費維修 (依序號08 ...

5年保固 !
同事如果聽到了"目屎"馬上流下來

网友:
騎虎難下了.....只好要硬著頭皮修下去。

楼主:
最新進展,後來又查到高壓端的開關晶體有漏電現象,底下照片中間那一顆D209L
但是到電子材料行找不到這一顆,也找不到代用品
請教各位前輩能否告知容易找到的代用品

网友B:
D209L   400V 12A  NPN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WINSEMI/D209L.html
PC ATX POWER 用的幾乎都可代用 可以參考論壇內照片
維修代用考慮 最好找的是13009 (市面兩種封裝TO-220 和 您照片上的TO-3P )
TO-220 較便宜  而TO-3P散熱性能較好
以下是TO-3P露天看到的  您去露天搜尋關關鍵字 [ 13009 ] 試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1766376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5275804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7772841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展,後來又查到高壓端的開關晶體有漏電現象,底下照片中間那一顆D209L
但是到電子材料行找不到這一顆, ...

FYR

請參考

MJE13009
KSE13009
FJA13009

datasheet自行下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13009&t=0&o=2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09L   400V 12A  NPN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93785/WINSEMI/D209L.html
PC  ...

平常沒有在修電腦power,經驗太少了,密密麻麻的好難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R

我了解了謝謝~

网友:
網上有句話
只要是動物牌power最好換掉吧

网友:
看到這篇想到以前某人曾經上來問一個問題,他問電源供應器壞掉會不會燒主機板?
我記得當時大家有多人參加討論,我應該也有,如果我有發言,我一定會說"會"。
大家覺得電源供應器那裡最有可能燒主機板?我覺得應該是5VBS。為什麼?因為5VSB待機電源是插上市電就有電的,其它的電源是要觸發之後才會輸出,而PWM IC都會穩壓,除非一些特殊狀況,否則電壓一上升的瞬間會馬上被拉低。
但是5VSB就不同了,5VSB通常會經過LDO IC 1117 3.3V降壓再進入南橋,LDO 講求是低損耗,所以用5VSB降成3.3V是輕而易舉的,但是如果5VSB故障而導致電壓升高呢?其實電源供應器有稽納二極體可以幫你擋一陣子,如果真的擋不住了還有1117幫你擋,但是1117的最大耐壓只有多少?是12V,如果連它都擋不下來,那你的主機板就很有機會死亡了,死南橋通常就是判死刑。
現在想到會不會偷到連1117都偷料的廠商?
天知道!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
9#第一張照片中最左邊的那一顆零件,不知哪位大大有他的資料,我都找不到
就是下面這張照片中的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
9#第一張照片中最左邊的那一顆零件,不知哪位大大有他的資料,我都找不到
就是下面這張照片中 ...

這顆是N通道MOSFET,用於產生+5VSB的PWM電路。
http://www.alldatasheet.net/view.jsp?Searchword=2N60F

网友:
逸倫動作真快,話說我也常在那網站找零件說明,那網站好用!
不用翻data bo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是N通道MOSFET,用於產生+5VSB的PWM電路。
http://www.alldatasheet.net/view.jsp?Searchword=2N60F ...

原來是我規格看錯了 ? 難怪搜尋不到

這台砲兒放在我這裡已經一個多月了,還沒搞定平常只有假日才有時間修理
是同事拿給我練功用的,平常沒有機會修電腦砲兒,感覺比修家電困難多了!

目前只有輔助電源修出來了....革命尚未成功,我會更加努力n_022|

网友(2012-03-14):
如果當初輔助電源電路故障,則可能PWM IC WT7520也容易因供電異常而損壞

网友(2012-04-24):
那顆 2手 因該250-350 就買得˙到了 不值˙的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5年保固 !
同事如果聽到了"目屎"馬上流下來

嗯~拆封即過保。
這也是悶。

网友(2012-05-25):
引用 网友C:
疑?蛇吞象不是5年免費保固的嗎
官網有PO 2008年起,凡購買電源供應器皆為終身保固 5年免費維修 (依序號08 ...

我有一個終身保固, 故障power可以用 300元換一個良品, 我拆都不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