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牌電冰箱SR-462F壓縮機啟動異常

楼主(2012-02-11):
家裡目前的聲寶電冰箱壓縮機有故障現象,機種SR-462F,1990製造的,壓縮機是SAMSUNG製造,
目前發現壓縮機有時無法啟動,該壓縮機是使用重錘式啟動器,有過載保護器。

壓縮機無法正常啟動時,壓縮機有過電,每隔約1分鐘會聽到起啟動的聲音,
但壓縮機都無法正常啟動,壓縮機外殼溫度很高,
我猜是過載保護器因壓縮機溫度過高後切斷電源,溫度降下後通電又無法啟動壓縮機,一直在做循環。

將冰箱插頭拔掉後,將重錘式啟動器搖一搖後,又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過了幾天又發現相同的情況又發生了。

這次我將冰箱斷電後將重錘式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器拆下檢查,
發現重錘式啟動器的接點有銅銹,本來想將重錘式啟動器拆開檢查,但2個螺絲好像有上固定膠,所以拆不下來。
只將銅銹清除後就將重錘式啟動器安裝回壓縮機,但在安裝過載保護器時發生了一點意外,
我將過載保護器靠近壓縮機的外殼壓破了,整個碎成4片。

所以我目前的問題有
1.過載保護器可以將碎成4片的外殼黏回去就好,還是要換新的。
2.目前電冰箱的壓縮機可以正常啟動,但我不知道壓縮機何時會再次故障。
3.電冰箱的故障原因是重錘式啟動器還是壓縮機,還是另有其他元件造成。

請各位家電達人知道答案的可以回答我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A:
是重垂式出問題~
破掉那個不用沒關係~
重垂式可改成以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重垂式出問題~
破掉那個不用沒關係~
重垂式可改成以下方式~

謝謝滷大指點,但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可以提供你畫的線路圖中的零件照片嗎,好讓我依照照片購買零件改裝。
今天下午已經去購買新的電冰箱,預計星期一會送到,等新的冰箱送到後再來考慮是否修改舊冰箱零件。
過載保護器破掉的外殼我想用強力膠黏回去,因為不黏回去我怕裡面的零件很快就壞掉了,壓縮機故障時就沒保護了。

网友:
嗯~是起動器壽命終了!
版大提供的建議是很捧的!
如果要修好它繼續使用
建議您將過載保護也一併換了吧!

网友:
冷凍材料行有賣啟動器與OL .

网友(2012-03-13):
一般店家就能買到那常見零件...
只要有賣材料的店家幾乎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