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台達 DELTA DAC-19M008 BF的原廠電容值

楼主(2012-02-11):
今天從某大老處拿也一片壞的台達 DELTA DAC-19M008 BF Power+Inverter板,因為這片有修過了,我想知道它的原廠電容值。
這片跟DAC-19M005不同的是MOSFET並不是使用40T03GP,而是用DIP-8型的P605,想麻煩手上有這片P+I板的朋友幫我看一下好嗎?

我要知道的是上圖中有彩色圓圈的原廠電容值。

還有如果有誰知道是那一台液晶螢幕是使用這片P+I可否告訴我。謝謝大家!

网友:
紅色25v220 黃色25v1000 綠色25v220 藍色25v1000
粉紅色10v2200紫色25v220黑色25v470
沒標示那個是10V1000哪一台用的我就忘記了...

网友A:
以下是我 維修 ViewSonic VA1912w-4(2) 資料
請參考
====================================

情形:背光不亮,隱約看的到畫面

DAC-19M008 AF
DEV : 01A

故障零件

C200   220 uf 25V
CE101  2200uf 25V
CE102  1000uf 25V
CE103  1000uf 25V
CE105  2200uf 10V
CE107  1000uf 10V
CE109  2200uf 25V

220 uf 25V x 1
1000uf 10V x 1
1000uf 25V x 2
2200uf 10V x 2
2200uf 25V x 1

3A貼片保險絲 4A (位置 : F200)

IC201 P605
IC202 P605

OZ9910

楼主:
感謝keiko & pigmouse168

有知道那一台液晶螢幕用這片P+I請告訴我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keiko & pigmouse168

有知道那一台液晶螢幕用這片P+I請告訴我唷!

老大.這片相容於19M005.兩塊都可以通用.
使用於奇美.宏碁.優派19吋很多機種都適用.只要是直燈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keiko & pigmouse168

有知道那一台液晶螢幕用這片P+I請告訴我唷!

ㄝ~!大仔!
你拍照夜來頁厲害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片相容於19M005.兩塊都可以通用.
使用於奇美.宏碁.優派19吋很多機種都適用.只要是直燈管. ...

我知道可以通用!DAC-19M008這一張是從某大老那裡拿回來的故障品,我希望修好後各個零件能恢復跟原廠一樣。
而我要知道那些液晶螢幕使用DAC-19M008是要做關鍵字用的,修好來的時候寫維修實例時,我才可以把使用這張P+I的液晶螢幕廠牌及型號帶出來,所以請知道的人貼上來。

你試一下在google搜尋DAC-19M005 AF看看?
然後再試一下DAC-19M005 BF看看?
再試DAC-19M005好了!

我在這裡試都是在第一頁,而且是第一名。

這一篇我只問大家DAC-19M008 BF的電容值,大家再搜尋DAC-19M008看看!
這樣就可以第6名了!

今天去跟某大老聊天,我也聊到"液晶螢幕維修"與"液晶電視維修"實在有夠難打的,這兩個關鍵字有很龐大的SEO高手在操作,就算我們有比他們高的流量,也只能維持在第3頁,何況還有更搶手的筆電維修。

維修聯盟也要多發維修實例!因為我身體狀況時好時壞,能幫助大家也很有限,也要其它人的支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ㄝ~!大仔!
你拍照夜來頁厲害ㄋ!

首先謝謝你的誇獎,不過你可能要步上b1206跟lwang的後塵........錯別字問題了。

网友:
要知道什麼板子用在什麼機器上
用拍賣搜尋會有很多答案的

我就雞婆幫忙查一下

AL1916W
AL2216W
AL2017A

VA1912WB
VA1916
VE1920WM
VG2021M-2
VX2235WM

221A
938A
946A
736A
743A

T38A

以上應該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 維修 ViewSonic VA1912w-4(2) 資料
請參考
====================================

請問CE101跟CE109是220uF/25V還是2200uF/2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CE101跟CE109是220uF/25V還是2200uF/25V?

我上面資料應該沒打錯勒...

我再確定好了
但要星期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資料應該沒打錯勒...

我再確定好了

看起來應該是keiko說的220uF/25V比較有可能,地方太窄了,不太可能裝的下2200uF/25V的電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應該是keiko說的220uF/25V比較有可能,地方太窄了,不太可能裝的下2200uF/25V的電容。 ...

ㄝ~!大仔!
那裡面只有1ㄎ2200uF/10V
;有3ㄎ220uF/25V
;有2ㄎ1000uF/25V
;有一ㄎ1000uF/10V
;最底下的是:330uF/25V
你先前維修的PI板就少這ㄎ2200uF/10V,妹有換,對不對啊~

网友A:
W大
電容同樣值有很多版本耶
而且高矮胖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ㄝ~!大仔!
那裡面只有1ㄎ2200uF/10V
;有3ㄎ220uF/25V

我知道你是看電容是綠色的,就以為我沒有換對吧!
猜錯了喔!我有換,2200uF/10V日本化工電容我有三種規格,一種是棕色10mm/20mm,另一種是綠色12.5mm/20mm,最後一種是橙色12.5mm/25mm,你看到的就是下面的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看電容是綠色的,就以為我沒有換對吧!
猜錯了喔!我有換,2200uF/10V日本化工電容我有三種規 ...

啊~!
乎你騙無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電容同樣值有很多版本耶
而且高矮胖瘦都有

我知道同樣容量的電容有高矮胖瘦,但是一定會有個限度,除非是量身定做的。
以紫色那一個來說(CE109),它的下方有一個U106(TL431),如果這個電容不是使用直徑8mm以下,那這個U106就得要傾倒才能裝的下,上面的照片是因為有陰影所以看不見U106傾倒的情形。
綠色圓圈那一個狀況也類似(CE101),它的下方就一個線圈(L101),如果這個電容直徑沒有低於8mm,那這個電容就得把引腳折彎才能放的下。
8mm直徑以下的電容有沒有2200uF/25V的產品?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但是我沒有見過,所以如果單從電容的尺寸考量,兩者我比較合理懷疑是220uF/25V。

當然如果其它人有尚未修過的DAC-19M008 BF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乎你騙無知~

我那有騙你?是你自己看錯滴!
為什麼不用橙色的?因為太高了,鐵蓋應該蓋不上去。
為什麼不用棕色的?有時候也會用呀!不過以我用日本化工電容的經驗,比較胖的電容比較耐用。

以上純粹自己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有騙你?是你自己看錯滴!
為什麼不用橙色的?因為太高了,鐵蓋應該蓋不上去。
為什麼不用棕色的?有 ...

感謝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通用!DAC-19M008這一張是從某大老那裡拿回來的故障品,我希望修好後各個零件能恢復跟原廠一樣 ...

感謝老大還為我們這群維修聯盟成員.嘔心瀝血.盡心盡力.
您的功績真是猶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此情真是無以為報.只能獻上個幼齒給您進補.

這就是童顏巨乳.夠幼齒了吧!

网友:
裡面沒有25v2200uf的電容
我報給W大您的數值是未修過的版上面的
請安心服用
真擔心的話 要等我星期一才有辦法再看到那塊板子了

网友D:
wish大,我修的這一片,13.8V都會跑到14.9V,這是在沒接AD板的情況下,就算接了AD板,電壓也只掉到14.5V,不知道這樣算正常嗎?因為AD板接了電源燈會亮橘綠燈,顯然有問題,可是那裡有問題?好無助,WISH大幫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我修的這一片,13.8V都會跑到14.9V,這是在沒接AD板的情況下,就算接了AD板,電壓也只掉到14.5V,不知道 ...

13.8V應該是要以點亮燈管的時候為準。
這片從某大老處只拿回一片,我目前所在地也無材料可代換,等我修好你再看一下是不是跟你的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sh大,我修的這一片,13.8V都會跑到14.9V,這是在沒接AD板的情況下,就算接了AD板,電壓也只掉到14.5V,不知道 ...

正常,5v有負載背光電源電壓會略微上升
同時亮綠橘燈一般是AD問題

网友(2012-03-28):
w大真是有心人,同時有好多人幫助,這個版子有許多廠牌用。能整理出來讓網友學習也是不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C-19M008 AF 01A & DAC-19M008 BF 01A 最主要的差異點在 AF 01A 版本. 含有外加 AUDIO BOARD,而 BF 01A  ...

謝謝…小弟收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