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3W玻璃面板脫膠

楼主(2012-02-11):
AL1913W跟935D用同一款面板A190A1

由於小弟手邊只有一臺爛手機,不是很清楚請見諒
提供兩張照片

查了一下google有人說可以用導電膠帶去貼

不知道板上大大有相關經驗可以分享嗎

先謝了:)

网友:
這類黏合必須使用專門設備處理

网友:
基本上 無解  除非送回工廠壓 不然外面很少有設備的

网友:
cell部分acf剝落!須對位重壓過!這部份用手工蠻困難的!acf是關鍵材料!用一般導電膠帶去貼是不可以的!!一般重工程序是標註故障部位!確認故障點!清洗金凸塊線路後與tab!再用異方性導電膠帶(各廠規格不一)!上下連接導通!左右絕緣!再確認對位!測試電氣訊號!以上簡單敘述給您參考!!

楼主:
我心裡有底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專業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