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屏線,,,,,,,,,,,急急急

楼主(2012-02-11):
哪問大大知道這屏縣ㄉ接腳阿
不小心被我拔起來ㄌ
T-COM是CPT 320WF01C
華映ㄉ急

网友:
有幾條是VCC和GND
屏線先不插面板開機量看看哪幾條有電壓
其他沒電壓的>>>拔出插頭良沒電的語接地是否導通如導通代表GND
在查面板規格書接上既可

楼主:
有哪問大大有依樣ㄉ可以對照ㄇ

网友:
沒有這在面板端還好找>>>如在主板上那就頭痛>>>如掉的視訊號那就有的找
找到一樣也不保險>>因為屏線每批顏色有時不同>>小心
剛剛說方法比較保險

网友:
有沒有機型 內部跟外部的照片可以拍一張來看嗎我有的話就送你

网友:
哀>>要就學>>>不要學>>>花錢買經驗>>
就算給圖>>版本不一造成燒毀誰擔責任>>
那就教導正確方式>>>而不是給料件>>相同料件也有版本不同

你也是老手>>>看不出貼圖>>腳位嗎>>>很明顯一看就知

看圖分不出單6單8雙6雙8嗎
第一回文以說>>>>>問題
如老手就知我再說啥>>
屏線連結面板一定面板規格書一樣>>>止於AD>>>每批出貨會有所不同>>
所以>>版主>>貼圖問題好解決

根本不用看機型>>看圖>>>只看面板規格書>>就知道

网友:
給我面板規格吧 我幫你找找看有沒有SPEC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教導
這是大同V32ECAK
面板等等確認在告知

楼主:
CLAA320WF01面板

网友:
javascript:; spec在此

522.44 KB, 下載次數: 102

楼主:
小弟不才
看ㄌ需要大大ㄉ指點

网友:
第10頁有接線圖你應該可以對照A/D板上面的腳位(如果有標示各腳位的功能)裝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
看ㄌ需要大大ㄉ指點

你共計扯下5條導線!對吧?
若是!照規格書的說明:
在屏線未從主板拔除的狀況下!
你扯下的5條應該有4條線路是相導通,兩兩相通!
若是!那麼那4條就是電源VCC(也有可能僅有3條),
而僅剩的另一條(或2條),應該就是接地!它們應該與機殼導通,
試著與機殼測量看看,是否為低阻抗(0)!
這樣不就分辨出來了!
試著做看看嗎!
這樣若還不行!那就送修好了!

网友:
可以先量機殼接地如果正負都是0歐姆.那就是負極.再量剩下幾條應該也是0歐姆(一起).那就是正極.(除非有組抗)在學LCD不對請指教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教導
等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