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A1912w畫面粉彩(新手軟發表)

楼主(2012-02-11):
進來這麼久都沒什麼機會發表文章~今天終於有這機會發表一下~
話說我弟的三隻鳥VA1912w螢幕久久才用,沒想到一壞就是這麼精采的畫面!!
偏偏又過保了~老弟只好求我這老姐幫他看看囉~
(OS:平時閒閒看論壇里的發表,這應該是屏線那邊有問題唄~ )
拆開VA1912w,沒有爆漿的電容,也沒有燒黃黃的黑青.........線也沒有氧化的機像........
(OS:糗大了................. 難道是T-con )
翻起來一看 賓果~有電阻斷裂
R1傷成這樣實在是看不出是多少???這時只好多利用關鍵字搜尋了!!!

[求助]19" Polyview V398 畫面變暗有雜訊[已完修]

好佳在有一樣的板子~~也是有問同樣的問題~R1就是0805  10R  1%~連同黑青的431AK也一起換掉~~
換上去後使用就出現好鮮艷的美女畫面~

螢幕復活

螢幕復活

 感謝各位客倌看完~有什麼不對的請多多指教~小妹一定改進!!!

网友:
哇, 這樣子也找到!
恭喜完修

网友A:
另外請問大大, 有時候拆T-CON會遇到圖中紅圈這些, 是不是不能撕開呢?
一撕就沒法再貼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請問大大, 有時候拆T-CON會遇到圖中紅圈這些, 是不是不能撕開呢?
一撕就沒法再貼上嗎?

這....不能撕.....雖然我沒思過螢幕的,但是我撕過類似的....那就是電話的LED板.....怎麼也黏不回去.....電話連顯示號碼都沒有.....真是後悔手殘去撕它!!!

网友A:
哇, 上次修個PHILIPS 22", 幸好沒撕, 請問那個是怎樣通電的呢?
看上去沒有任何銅片啊

楼主: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說~還只是新手~有很多還不是太懂~看看有沒有別的大大可以講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上次修個PHILIPS 22", 幸好沒撕, 請問那個是怎樣通電的呢?
看上去沒有任何銅片啊

如果看不到銅片
偶猜是碳膜在導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上次修個PHILIPS 22", 幸好沒撕, 請問那個是怎樣通電的呢?
看上去沒有任何銅片啊

這是用 " 異性導電膠 " 熱壓上去的…
您可找 google 大神 問一下…
基本上" 異性導電膠 "是有方向性的…
如照片上用的是 " Z向(軸)導電 ",而 X向(軸)及Y向(軸)不導電…

网友B:
ACF異方性導電膠
異方性導電膠-ACA 異方性導電膠-ACA(Anisotropic Conductive Adhesive)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簡單的講,它和銀膠或碳墨有相似之處,也就是它是具有導電性的接著劑,因此是可以用作電性聯接用的,但是它又比銀膠更進一步,它只容許電流於垂直接著面的方向流動,卻不容許電流於平行接著面的方向流動,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導電接著特性,它使得許多需要聯接細密接點的電性接著變得十分容易,而不需要擔心接點間短路的問題,所以它是比焊錫焊接更為容易的一種電性聯接的方式,一般人可能會擔心ACA的接點阻抗會不會過高,或是接點是否容易斷通,這些當然都是很實際的考慮,但是在冠品化學推出的這支新產品中,這些問題其實皆已解. 冠品化學.的 ACA異方性導電膠是一種 "感壓式熱固導電膠 " ,也就是說本身就有一定黏性,在冷壓環境就可施工.如要用 Heatbar 熱壓施工,只要攝氏90-100度即可,因此可應於於耐熱度低的 PET 薄膜上. 除了用塗佈方式使用,還可印成薄膜,上下各加一面保護離形紙,就可以當成測試導通的工具,比日系產品好用太多了.

~~來自面板廠之基本知識及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F異方性導電膠
異方性導電膠-ACA 異方性導電膠-ACA(Anisotropic Conductive Adhesive)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一 ...

ACF異方性導電膠好神唷~這市面上買得到嗎?超想幫電話的顯示修好,不然都不知道是找誰的來電.......
謝謝su_fei大跟wet大的講解~大概知道那是怎麼固定連接了~

网友:
哇~~這樣的故障也被你發現完修他~~真厲害~~
佩服~~佩服~~恭喜喔!!

网友:
恭喜完修,您的眼睛真利阿!

网友:
小弟也一台"短路"一直看電容~今天回家看"電阻"

网友:
說到眼睛"利'...我第一個.就是想到"狼大"

當然~~這並不是我說的算...這是wish老大.說的才算~~

网友:
先說的沒有性別歧視
但是女性同胞會動手維修該給妳大大的掌聲
加油了期待妳繼續發實例

网友:
除了神奇的傑克,珍妮佛也很厲害!  讚!

网友:
ACA適用在電容式觸控TP 主要是低溫用
ACF用於LCD製程 硬化溫度約180度
電話或計算機的液晶螢幕用的是熱封線
用的設備都很類似 但都不便宜
以上材料市面上幾乎買不到..
一但上述部分故障 通常就判定不可修了

楼主:
那就是說....等電話壞掉直接換一支囉~
大家太抬舉我了!! 小妹還有很多要跟各位大大學習呢!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真是利害可以找那個不起眼的地方,發現那個電阻。恭喜!

网友:
蔡姐姐~~~好久沒看到你的文章了~~
一看到就是超棒的實例阿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請問大大, 有時候拆T-CON會遇到圖中紅圈這些, 是不是不能撕開呢?
一撕就沒法再貼上嗎?

我更慘...
我不是t-con這邊掉排線
我是面板那邊脫膠...

不知道怎麼補救T.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慘...
我不是t-con這邊掉排線
我是面板那邊脫膠...

一樣無解....
只能殺肉了

网友D:
須使用T型烙鐵頭熱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須使用T型烙鐵頭熱壓!!

T型烙鐵頭只能治標 無法治本
往往好個幾天就又掛了
正確是ACF全部清除 再貼上新的
重新熱壓 ....

設備貴阿.....

网友:
恭喜完修,修到面板上就不算軟啦~

网友:
真厲害..小弟看圖知道是T-CON..
但可能沒有您這麼好眼力...能找到並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