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amsung SGH-J708i 滑蓋式手機修理[已完修]

楼主(2012-02-11):
三爽的手機,故障點:無法接聽

推測是滑蓋式手機的宿命,排線斷裂

翻過身來脫衣服n_020|

照片一張一張去背(去除背景)好累呀!以下就偷懶一下了~

拆下六顆螺絲

用挖鼻孔那根手指頭的指甲,摳開音量排線

卸下兩顆螺絲,電路板翻向右邊,看見排線的一端接口

再度挖鼻孔......

賓果!果然是排線斷裂!

另一面

排線的另一端,不要硬拉
跟筆電的排線有點類似
那片橘色的板子往上扳

拔出來了

大卸六塊

過程拆太快,忘記交代滑蓋那片怎麼拆
掀開貼紙,卸下四顆螺絲後,可以發現剩下箭頭處的鐵片卡著
那片上滑蓋目前在背面
往鐵片反方向末端往下輕扳就可以拆下來

待料中...

分隔線

感謝逍遙大在小弟記憶流失前協助備料完成

反向工程之後,完修啦

网友A:
我有2台狀況一樣排線斷裂料如何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台狀況一樣排線斷裂料如何買到

拍賣網站搜尋"J708i 排線"
不過要2~300
偶還在考慮中......

网友B:
這個我以前的ASUS V70 滑蓋機有換過
好像含運也要300元左右
結果換上是好了
撐不到一年,一樣的狀況又來了
不修了~~~買了山寨機N97i2年有了,撐到現在
以後打死不買滑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以前的ASUS V70 滑蓋機有換過
好像含運也要300元左右
結果換上是好了

您看看
右邊那台觸控螢幕機
全新的兩張小朋友還有找
就覺得買排線來換好像划不來......

网友C:
嗄... 大大只有壞接聽阿...
小弟偶壞了一支也是三星的滑蓋機,沒畫面,可正常開機,開機完只能憑著感覺撥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嗄... 大大只有壞接聽阿...
小弟偶壞了一支也是三星的滑蓋機,沒畫面,可正常開機,開機完只能憑著感覺撥號... ...

壞接聽的情況是:

電話進來接不到
想打電話撥不出
想憑感覺都...莫法度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壞接聽的情況是:

電話進來接不到

因為聽筒沒聲音,你聽不到對方的話,你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說到這個排線,我家老爸被騙.... 拿去修理,老闆修完跟他說裡面排線鬆掉,過了一個禮拜又拿去修...
總共修三次才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聽筒沒聲音,你聽不到對方的話,你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說到這個排線,我家老爸被騙.... 拿去修理,老闆修 ...

哎呀!Sorry!
沒講清楚
應該是說
接聽鍵沒反應啦~
撥出鍵也是同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賣網站搜尋"J708i 排線"
不過要2~300
偶還在考慮中......

那目前是擺在垃圾桶旁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Sorry!
沒講清楚
應該是說

所以你不想買排線囉... 考慮丟Trash桶吧

楼主:
這個就叫做賽局理論
買家不想買
賣家也許會降價出清
小弟想等等看
目前大卸六塊包在塑膠袋裡~

网友D:
會不會等到終於賣家降價求售以後.....

發現.......

阿.....這堆東西到底怎麼裝回去啊

這該不會是雷大發這篇的目的

雷:好險我有發文備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等到終於賣家降價求售以後.....

發現.......

晚安大這樣一提
如果不小心等太久還真的有可能
所以痞酷鄉民要多多發文囉!

网友E:
是這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這條吧!

外形一樣,應該沒錯
有勞逍遙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形一樣,應該沒錯
有勞逍遙大

已經連絡廠商.到時再通知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經連絡廠商.到時再通知您.

OKOK,再次說聲謝謝啦~

网友F:
看到 rex560810 大這篇後想到我也有一支是 SGH-J708
確定鍵無法使用,本來也是不知怎麼拆經雷大指點,拆下來了!
一看也是排線斷露拍一條是70元(已訂購)和 J708i 不知有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 rex560810 大這篇後想到我也有一支是 SGH-J708
確定鍵無法使用,本來也是不知怎麼拆經雷大指點,拆下 ...

偶也是看拍賣的問與答
才知道J708與J708i的排線不一樣
比較15樓逍遙大的圖後
似乎就差在四個洞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