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人因mp3播放器故障請教-背光不亮、不蓄電

楼主(2012-02-12):
小弟手邊有一台mp3播放器,因為太久沒用拿出來要用來收聽廣播時發現螢幕背光不亮了,以為是沒電,接上usb後,螢幕有出現,但非常的暗。
電池經過4小時左右充電(鋰電池),也無法充電,去買了個新電池來換,再充四個小時還是一樣,一開機有畫面,過幾秒就沒了,但是接上USB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請問要自行維修的話,要從哪邊下手呢?
LCD螢幕的部份是以雙面膠(泡棉式)固定在機板上,要卸除恐怕有難。

网友:
我的檢查方式 提供參考
1.查氧化部分
2.去除固化焊接的助焊劑
3.新電池 更換不良 請重新檢查連接點
4.由USB供電使用正常 電池供電異常--->
a.無法對新電池充電
b.電容異常 漏電 或 容值異常
(會隨時間老化較快的元件 個人的猜測是 鉭質電容)
請檢查 黃色 黑色 鉭質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