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電容代換疑問!?

楼主(2012-02-12):
想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把POWER的電容全部換成固態電容..不知道是否適合????(高壓電容例外)

网友A:
可以,但效果有限(對壽命較有幫助)
且交換頻率較高者效果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效果有限(對壽命較有幫助)
且交換頻率較高者效果較好

了解n_168|
難怪沒看到有廠商打全固態POWERn_134|

网友A:
有,不過都是用在IPC(工業電腦)上為多
另外就是採DC-DC的POWER,也會有較多固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過都是用在IPC(工業電腦)上為多
另外就是採DC-DC的POWER,也會有較多固態電容 ...

IPCn_121|   感覺好遙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