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2 論壇無法連線問題

楼主(2012-02-12):
大家午安︰
今天論壇又無法連線了,幾天才也才發生一次,結果今天又發生一次了,不過這次跟上一次不同。
今天打開論壇是一張空白頁,什麼訊息都沒有,看了一下論壇硬碟是不是又塞爆了?結果硬碟空間很正常。
因為沒有任何訊息,只好再求助hwj,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他幫我看了一下後沒多少時間就修好了,他打電話問我有沒有換主機、裝什麼東西或刪什麼檔案?我告訴他我今天凌晨3點還在論壇上,沒有動主機任何部份。

奇怪了!系統自己刪除php與mysql的連結檔嗎?真的有鬼!

网友A:
想說人家昨天也才發表一篇實力,今天早上卻怎麼點也進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說人家昨天也才發表一篇實力,今天早上卻怎麼點也進不來..... ...

造成你的困擾真不好意思!

网友B:
辛苦你了,wish大~~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你了,wish大~~感謝

hwj比較辛苦,因為工作都是他在做。

网友:
我以為我 的網路又出問題了 !!

點了好久 ~~~

网友:
老半天連不進來,畫面和之前的都不一樣,想不到是連結的問題,
還好資料庫和硬碟都沒問題,
wish 大和 hwj 辛苦了,
終於可以進來逛了。

网友C:
保險一點, 最好查一下有沒有任何異常的連線記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險一點, 最好查一下有沒有任何異常的連線記錄.

難怪今天中午點不進來...
昨天無線基地台就有問題了,修好了
害我又以為是無線在搞鬼,又拆一次...

辛苦了,hwj大和wish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成你的困擾真不好意思!

辛苦hwj大跟wish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一點, 最好查一下有沒有任何異常的連線記錄.

這是一定要的,就是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記錄才會傷腦筋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定要的,就是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記錄才會傷腦筋咩!

那網路線路有檢查過嗎? 小烏龜、網路線、網卡、主機.......
中華的線路最近常出包
小烏龜用久了會爆電容
我有看過網卡熱盪的...
主機可能有異常

查查看吧... 我總覺得中華的線路比較有可能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網路線路有檢查過嗎? 小烏龜、網路線、網卡、主機.......
中華的線路最近常出包
小烏龜用久了會爆電容

那天連不上是php與mysql的連結問題,並非是網路設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天連不上是php與mysql的連結問題,並非是網路設備。

哦... 沒看清楚
mysql連結問題我也有遇過
我自己有一個架設班級論壇的主機... 配備算還ok,就是我簽名中的那台
有天開機,進了windows 2008 的網頁管理員
竟然跑出警告,說我的mysql資料庫有錯誤,用別台連線論壇跑出無法連結資料庫
後來把備份好的資料庫檔案丟回去重開伺服器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 沒看清楚
mysql連結問題我也有遇過
我自己有一個架設班級論壇的主機... 配備算還ok,就是我簽名中的 ...

論壇用的是比你用的還要高檔很多的主機.....
而且......
一般我們在架伺服器使用的是Linux系統....
很早以前我個人就已經捨棄微軟的系統了....
漏洞多,程序複雜,穩定性又差.....

如果資料庫有問題,首先應該要針對故障狀況查找哪部分出問題,
看是排序錯誤或是關連錯誤等....然後排除故障原因....
而不是將備份丟回去重開就好....
基本上這樣是很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備份和故障發生時間會有時間差,你的做法會造成中間未備份的資料完全流失.....
一般線上遊戲公司都是採用這種方式處理故障,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回溯".....
然後就會被使用者/用戶/玩家罵翻天....

如果你想學怎樣架設Linux伺服器或是資料庫系統,
版上也很多人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只要你有興趣學,相信你可以省下去外面電腦補習班上課所需要的數萬元費用.....

就你的簽名檔所說的配備,反而像是家用電腦而不像伺服器....
尤其是你的硬碟組合,完全看不出你是用什麼方式備份???

楼主:
用備份還原是萬不得已才能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論壇用的是比你用的還要高檔很多的主機.....
而且......
一般我們在架伺服器使用的是Linux系統....

我沒有學過linux系統,所以我不會用那個開
我沒有高檔電腦,純粹開班級論壇用
我會把備份丟回去是我每天都有勤勞做備份,所以不怕漏掉
硬碟組合是一顆雲端用,一顆伺服器主碟,一顆存放資料+備份

還好網路有固定IP...

网友:
php連mysql有自己的動態連結檔
好比微軟的ODBC一樣

這次的問題是PHP正常
mysql也正常,命令模式底下還能進資料庫,下select語法
而動態連結檔不見了,也就是windows說的反安裝

測過php根mysql能獨立運作的話,那就是動態連結可能有問題
經一查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沒有學過linux系統,所以我不會用那個開
我沒有高檔電腦,純粹開班級論壇用
我會把備份丟回去是我每天都 ...

很多是觀念的問題,只要觀念對,不一定要背得很熟
有很多指令我也是用的時候才查

楼主:
論壇有一個隱藏的版區只有我跟hwj看的到(因為我們是論壇管理員),但是那個版區只有我在用,裡面都是我從有這個論壇的架站記錄(當然太舊的我就刪除了)。
裡面也有很多Linux的指令用法,因為除了一些很常用又很記的指令外,其它的我也記不起來,所以只要論壇好好的,我只要來論壇查就知道了。

汽、機車有分手排(腳排)與自排,雖說自排已是趨勢,但是最好你也會開手排。
Linux部份我與hwj一樣,我們用在Server就是用文字模式,強迫自己適應,但是Client端我還是無法擺脫Windows,不過我還是會強迫自己學習Linux的圖形介面。

論壇我其實也有開通雲端系統,只是目前只有簡體中文,什有什麼好應用的,就不先開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論壇有一個隱藏的版區只有我跟hwj看的到(因為我們是論壇管理員),但是那個版區只有我在用,裡面都是我從有 ...

請問wish大都是自己紀錄在裡面還是透過什麼東西紀錄的?
有什麼比較推薦的linux系統?

我上面說的雲端是dropbox,用來分享容量比較大的資料

网友F:
有沒有人真的看過有雲端跟沒雲端支援的差別
比如速度快多少秒或分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wish大都是自己紀錄在裡面還是透過什麼東西紀錄的?
有什麼比較推薦的linux系統?

就是利用隱藏的版區當記事本用呀!
我的Server 都是用Cent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沒有人真的看過有雲端跟沒雲端支援的差別
比如速度快多少秒或分的數據 ...

我們論壇也有支援雲端,也有開通,不過根本還不用談快或慢,因為我還找不到一個跟論壇有用的繁體應用程式來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們論壇也有支援雲端,也有開通,不過根本還不用談快或慢,因為我還找不到一個跟論壇有用的繁體應用程式 ...

那個內建雲端其實開通跟沒開通是沒差的,當你需要資料連去大陸伺服器...更慢!

wish大centos要錢嗎? 那centos裝完還需要裝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內建雲端其實開通跟沒開通是沒差的,當你需要資料連去大陸伺服器...更慢!

wish大centos要錢嗎? 那cen ...

當然沒差呀!因為我根本沒在用它提供的應用程式,我說過了,快慢是另一回事,沒有繁體中文且適合我們使用的應用程式比較重要。

Linux幾乎都不用錢,除非是商業用途。

网友:
照道理來說雲端是多一台以上協助處理資料~
應該要更快才對~

网友:
理論上運用雲端處理的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可是最重要的一點....
尤其是台灣的網路環境,未必真的會比較快....
因為雲端技術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取決於網路速度....
用戶端的速度快不了,談何加速???
台灣網路目前的主流仍是非對稱式傳輸+高集縮比+高限流.....
雲端最重要的對稱式分散網路架構在台灣目前還看不到....
除非自己架設私人雲端,全部都跑在Lan裡面,不然想藉由雲端服務獲得更快的傳輸速度,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還要有作業系統(OS)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