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紅外線接收器 !!

楼主(2012-02-12):
這原本是為了使用在 Geexbox  的 !!

把電路它修改一下 , 就可以拿來當遙控器的紅外線感測用 !!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用的 !!!

p.s 發光二極最好用高亮的 !!!

      1. PNP 不同的型號腳位不一樣 , 請自行查閱 Datasheet !!

      2. 紅外線接收用晶體 38khz , 有很多型式 , 腳位也會有差異要特別注意 !!

网友A:
請問第三張圖,可以當作測試儀來用嗎?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第三張圖,可以當作測試儀來用嗎?
謝謝謝謝!

是的 !! 就是用來當紅外線遙控器訊號測試用的 !!

网友A:
感恩啊!
圖中的那顆三極體,
用那一顆比較好呢?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恩啊!
圖中的那顆三極體,
用那一顆比較好呢?

一般 PNP 小功率管都可以 !!

常見的 A1015  A723 .......

网友:
正在上網買這個,都沒找到。
現在可以自己做個玩,謝謝了!

网友:
電源DC5V輸入點>>最好加上LED紅色指示燈

自製紅外線接收器 !! - 電子電路 - 痞酷網_PIGOO.url

187 Bytes, 下載次數: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