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診斷卡代碼 - - - 常見代碼及解決指引

楼主(2012-02-12):
診斷卡代碼     主板診斷卡常見代碼及解決

一、常見代碼及解決:
    1: FF、00、01、02 狀態不跳變 CPU未工作
        推論:主板或CPU壞
    2:C1(或C開頭)、D3(或D開頭) CPU已工作正在尋找內存
        推論:內存壞、接觸不好
    3:C0、D1 狀態,CPU已發出尋址指令並已選中BIOS,但是BIOS沒有響應
        推論:BIOS、南橋、IO壞
    4:C1--C5循壞跳變(同D3--D5)
        推論:BIOS、IO芯片壞
    5:OB、26、31時一般可點亮,如不亮
        推論:顯卡、集成顯卡壞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推論:表示主板能點亮,正檢查顯卡和鍵盤鼠標口,如果仍不亮大多為顯卡壞

常出現的代碼而又出現此碼無解的主要是 75、C1、C0、EF
解釋大概如下
     75正在掃瞄硬件配置,查硬盤,光驅設備及相關接口設備和接線有否有故障
     C1或C0內存故障
     EFbios故障,需要對cmos進行放電操作
     如果一開機檢查卡只有電壓顯示而沒有代碼顯示,就檢查cpu是否有故障

二、其他常用代碼:
1. 檢測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髒。針腳壞,接觸不好。CPU,內存超頻了。CPU供電不良。某芯片發熱,硬件某部分資源不正常,在CMOS裡把其關閉或更換該集成資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內存接觸不良,(用鑷子劃)。
     測內存工作電壓(SDRAM 3.3V,DDR 2.5和1.6V。)
     測時鐘
     CPU旁排阻是否有損壞。
     測CPU地址線和數據線。
     北橋壞。

3.C1~05循環跳變:
     BIOS損壞
     I/O壞或者南橋壞.

4.C1,C3,C6:
     刷BIOS
     換電源,換CPU,換轉接卡有可以解決問題.
     檢查BIOS座.
     PCB斷線,板上粘有導電物.
     清洗內存和插槽.
     換內存條.換內存插槽.
     換I/O.北橋虛焊或者壞.

5.循環顯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換I/O有時可解決問題.
     PCB斷線,板上粘有導電物.
     可考慮換電容.換CPU.換內存.
     南橋壞.

6.顯BO代碼:
      看內存電壓,清CMOS,北橋壞.

7.顯示25代碼:
      北橋問題.

8.跑0D後不亮:
      外頻,倍頻跳線.

9.顯2B代碼後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時鐘發生器不良.北橋供電不正常或者北橋壞.

10.跑50代碼:
      I/O錯,南北橋,BIOS壞.

11.跑41代碼:
      BIOS刷新.PCB壞或者上面有導電物.

12.跑R6代碼:檢測不到顯卡.劃者是內存沒有過.
13.跑 R7代碼:顯卡初始化沒有完成.是內存錯,或者是顯卡沒有插好.清洗插槽.反覆插試內存.
14.跑E0代碼:CPU 沒有工作.插槽髒,針腳壞.

1、"C1"內存讀寫測試,如果內存沒有插上,或者頻率太高,會被BIOS認為沒有內存條,那麼POST就會停留在"C1"處。
2、"0D"表示顯卡沒有插好或者沒有顯卡,此時,蜂鳴器也會發出嘟嘟聲。
3、"2B"測試磁盤驅動器,軟驅或硬盤控制器出現問題,都會顯示"2B"。
4、"FF"表示對所有配件的一切檢測都通過了。但如果一開機就顯示"FF",這並不表示系統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現了故障。導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核心電壓沒調好、CPU頻率過高、主板有問題等。

如果診斷卡的代碼跑00或FF停止,說明CPU還沒有開始工作,一般是CPU或主板的問題;

代碼從00 FF跑到C1或D3(BIOS不同跑的代碼不一定相同)說明CPU是好的,問題出在內存部分沒有工作,一般是內存的金手指或插槽髒了,或者主板給內存提供的工作條件不足,也就是說可能是主板壞了;

代碼從00 FF跑到26,一般來說如果顯卡和主板沒有問題的話,顯示器就應該點亮了;
如果代碼從00 FF跑到41,主機不亮,有很大的可能是BIOS壞了,要重新刷寫或更換BIOS。
診斷卡從00 FF代碼經過CI C3 05 07 13 26 (0B)41 43等等代碼後再次跑回00或FF,說明主板的啟動過程完畢,開始按照CMOS的設置進行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