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2-12):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00817105
不鏽鋼進水器~白鐵進水器~ST北型高進水~水塔進水器~不鏽鋼浮球開關
因該較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們用的是1" 1/2的浮球凡而,您提的是一般單一家庭小水塔在用的。

是說   (不鏽鋼進水器~白鐵進水器)較好用 ,1" 1/2的浮球凡而找看是否有不鏽鋼進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進水器 >>> 就是水電口中的浮球凡而
大口徑多是銅製,沒人見過不鏽鋼製的。
凡而是用鑄造而非其他加工法 ...

我知道...  電控箱是在蓄水池右上那個嗎?

网友:
這種地方,真的是住戶不會注意,
出問題才會來的地方啊!
好水電,壞水電!
其實都只是想多賺點養家啊!
但是賺的心安不安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蓄水池右上那孔直通地下室電控箱。
當初電控箱就已發現嚴重銹蝕,原想是水氣造成,但一直無法解釋電線、 ...

住戶有SLIMBOY大在一切安啦!! 黑心水電工也只能一輩子都當水電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說   (不鏽鋼進水器~白鐵進水器)較好用 ,1" 1/2的浮球凡而找看是否有不鏽鋼進水器 ...

那應該是銅製品,而不是不銹鋼製品
PS.如有錯誤,煩請更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應該是銅製品,而不是不銹鋼製品
PS.如有錯誤,煩請更正,謝謝...

我是說看是否可以找到, 1" 1/2的浮球凡而, 像似這樣的產品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100817105

网友:
使用磁磚式的蓄水池於地下室
可能有被地下水污染的可能
如果可以改用不鏽鋼水塔
可能比較安全

网友:
我看不黑阿
本來一分錢一分貨
最大問題是年限到了該全換新-----------------------------沒換罷了
我也住公寓----地下室也淹過水---------
配置比你所說還差
最後我自己花錢改線路搞定---------------------用了十年都不壞--真是水電殺手

网友:
不銹鋼不是代表一定比較耐用,相反的在大口徑裡因為304易硬化反曲的特性,除非採用更高級316材質否則難以加工做為浮球凡而材料。價格嘛.......
s大的例子裡面,故障原因是卡水垢,不銹鋼材質並不能解決這問題。銅兼有易加工和不易分解的性質,所以大多數大口徑清水設備都是以銅做為材料。

网友:
因果關係?學藝不精!有錢難買早知道!! 人性本善 ,工料一式,願聞其詳!!!

點完廣告!!!!請繼續收看續集!!!!!

网友:
這種細節住戶不懂
而管委會又#@$@#@$%!
那住戶就等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