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傳統電視不定時會變藍色畫面...

楼主(2012-02-13):
從朋友那裡抱回來一台SONY 32"傳統CRT電視

使用一陣子後就會無預警的整個畫面變藍色
但仔細看可以看到藍色後面有節目的影子
可以拍一拍會暫時正常,或是耐心等候一陣子也會變正常
但就是又會無預警的整個畫面變藍色

請問該從何處下手檢修呢
以下照片就是故障時的畫面
為了顯示出藍色畫面下的影子
所以有點角度斜拍螢幕(希望可以看得出來)
懇請前輩指點

故障時的畫面

故障時的畫面

网友A:
拍一拍就會好!
那就由最簡單的機板包焊先處理!!!

网友:
macliu 您好:B極OUT故障有沒有約DC150V

楼主:
要明天!!才有機會拆它...
另外...我怕被後面東西電到
所以拆解CRT時我都是乖乖先拔電一會..才...

B極?你是說電子槍後面那一快板子上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拍就會好!
那就由最簡單的機板包焊先處理!!!

機板~~~我也是懷疑
電子槍後面那一塊板子....有空焊...

所以明天找時間把螢幕後面想辦法拆下來~~~~

网友:
macliu 您好拆解CRT時我都是乖乖先拔電一會)我是沒差.但還是要開機先量B極OUT有沒有約DC150V.包焊.漏電(石阿).CRT也有可能 (B極?你是說電子槍後面那一快板子)是ㄉ如果修好.記得補焊RGB

楼主:
金龍!!那麼晚還沒睡喔

能不能先提示一下B極...在哪裡呢?
主機板上?還是小板上?...

我明天打算先想辦法把小板拆下來
把上面都先補焊過一次~

网友:
拍一張crt板近照,就會有很多人幫忙的

网友:
macliu 您好:抱歉CRT我沒在記電路.看了就知道.且SONY設計不一樣.如果沒錯ㄉ話.找CRT座上面KB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龍!!那麼晚還沒睡喔

能不能先提示一下B極...在哪裡呢?

電子槍後面那一塊小板子先補焊 ,在拿毛刷 ,刷一刷

楼主:
感謝你們。。。。。只是現在被急call來學校維修。。。

楼主:
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到剛剛才到家~
先把電子槍後面的小板拆下來(以下照片是原板)
我也沒上電測量,想說先補焊在說了

那麼金龍大講得...B極,應該就是上面標的KB了吧?...
上電、POWERON後測試?....除了FBT有高壓外~
還需要注意甚麼嗎?

腳座我有順便拍
這樣角座需不需要更換呢?

网友:
macliu 您好:先不要拆CRT座.(有迴路接地)上電量KB點較凖.ic702(out 8腳包焊)CRT座要更換....看來修lcd強crt不一定強.和我相反.我現在正在學修LCD .

网友:
咦~前面幾位大哥 都睡了嗎

金龍大指的B極 (藍色電路 用藍色標出)
我建議黃色框內 全直接補焊  沒費多少功夫
藍色標出電路要多加小心補焊(尤其是IC702上之焊點  IC702屬高發熱零件 使用久了焊點會失效)

2#lhc大說的..毛刷清潔:
除了整板清潔外
IC702尤其要零件面腳位毛刷清潔(零件腳卡灰塵漏電)
PCB 上溝槽也順便毛刷清潔

网友:
CRT板上ic跟排pin座 管座也要補焊

即可完修~~如高壓貌有漏電記得要處理

网友:
很抱歉.會修理.不會表達.如CRT座能用(不換)要補焊.因為已經(空焊)了

楼主:
...金龍大哥!!~
小的...重開始接觸螢幕後
大概CRT~~都已經快被淘汰了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少....碰CRT囉!︿︿

而且高職~~~早就已經沒在教電視原理...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去翻~古老的書!!摸索~
關鍵一點是,去問老師,都只回答!後面有高壓,所以拆裝、量測要先拔掉電源...
所以。。。。。

今天忙一天
頭昏回家
明天起床再把~~整片板子全部焊點清掉補焊
這樣可能還比較省事

网友:
macliu 您好:您也是位老師.上電量是要知道原理.(補焊)曾修理過電器行修過(全機板)補焊.結果是電感不良.
同理心.我也希望老師教我是原理.........

楼主:
哈~~金龍大哥~
說的是...

楼主:
下午~~小睡了一下~終於.....有精神處理這台螢幕~
我把小板上所有的焊點都除掉後重新補焊...
靜待結果

另外
主機板上的返馳變壓器與高壓線連接的地方~~有很細微的跳火
那個地方有辦法分開(拆開)嗎?...
因為感覺橡膠帽不平整
或是FBT本身就已經列開了

楼主:
....漏電~~~問題...
看來是FBT端的膠帽老了...

是否就是整組FBT+高壓線更換?
剛剛看一下
不確定FBT的型號是啥
但在主機板發現一張掉下來的貼紙
中間有點歷史沾上的油漆(不過大略可以看出來應該是8-598-834-20)
請各位前輩也幫忙判斷一下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電~~~問題...
看來是FBT端的膠帽老了...

老師好
漏電部份可用高壓膠黏著後,再用膠帶纏繞
如沒高壓膠可以用汐利控代用!

楼主:
..別叫老師~~!!很怪異
有高壓膠帶....等等我去拍一下!!!纏繞的醜樣~

系力康.....手上目前沒有!
要打的話。。我怕我會忍不住灌進FBT裡面~灌滿...

楼主:
剛剛去拍一下...這是我的纏繞方式~
這是FBT輸出...端~一開始我是看到膠帽(輸出與膠帽的接口)那裡有細微的高壓漏電跳火
所以我先在輸出端纏繞兩圈高壓膠帶...防止是因為膠帽鬆弛造成的漏電

然後膠帽緊緊扣在外圈後~~~在反向纏繞..第二圈包住膠帽+下方膠帶(希望可以解決膠帽這一點的漏電)

但這樣處理完成後
還是可以聽到高壓聲...
(感覺是高壓線這一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拍一下...這是我的纏繞方式~
這是FBT輸出...端~一開始我是看到膠帽(輸出與膠帽的接口)那裡有細微 ...

整條高壓線要清潔一下!
高壓帽尾端和高壓線接合處,也是容易漏電的地方!!!

楼主:
問另外一個問題....
感覺整體畫面有OVER映像管...
EX:畫面橫幅假設30公分,但總會覺得畫面實際已經放大到34公分(因為有時字幕滿板,就會看出有字少一半)

這樣是該調整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條高壓線要清潔一下!
高壓帽尾端和高壓線接合處,也是容易漏電的地方!!! ...

...但是~~~我清過了ㄟ
擦乾淨後等乾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清過了ㄟ
擦乾淨後等乾燥...

1.用酒精或香膠水等....揮發性藥劑清潔..
   打上系利控...纏繞膠帶就能馬上開機..不必等!
2.畫面橫幅假設30公分,但總會覺得畫面實際已經放大到34公分(因為有時字幕滿板,就會看出有字少一半)
應有電容退化,或進入內碼設定看看!

楼主:
~~~電容退化....CRT後面那塊小板上的對嗎?

网友:
有可能水平(pin)故障

楼主:
!!哇勒~~
金龍老大
水平晶體又在哪呢?
主機板還是小板上?....~

(那個畫面變大基本上影響不是很大,除非剛好有字幕打到邊邊了,才會感覺出來,所以拍不到畫面)

网友:
畫面字幕邊邊有沒

网友:
macliu :字幕邊邊有沒有彎曲

楼主:
...因為字...不常會有滿滿的
所以沒注意到~

彎彎的代表啥呢?

楼主:
另外~FBT上有兩顆VR~~
分別是調整甚麼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退化....CRT後面那塊小板上的對嗎?

應該不是!
方便來張圖嗎?

楼主:
lhc!因為昨天老娘忽然出現在我家
她要看電視
為了安全考慮....我就把後面給鎖了

在鎖之前我發現跳火聲不見了?
就先暫時當作修好囉@~

這台電是再有問題~~就等下次有空再來搞它..

楼主:
to 金龍大哥..
今天下課回來!我又開電視順便吃飯...
忽然發現整個畫面就會~變黑、有畫面...這樣一直(閃)動
拍拍電視外表也沒反應~
但是依然有聲音~~

這樣我該從哪裡下手呢?

网友B:
我有回你在2/21日發表的文章去看看我給的建議跟作法

我想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回你在2/21日發表的文章去看看我給的建議跟作法

我想有答案

?jackhiphop....
我整篇看完
只有一篇是2/13您回應的

CRT板要補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