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732E300 畫面許多橫線

楼主(2012-02-13):
開機後...出現如圖那樣 5-10秒之後 無畫面 聲音正常
電源重開...畫面又正常...

請問..這樣是邏輯板壞掉的機率大 還是 主機板呢?
謝謝~~

网友:
電源板電壓量看看有無異常~~5V 12V 24V之類的~~

如跟電源板上標示電壓都有  那就往主機板根T-CON 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