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CPU供電原理及上下管為何要一起更換解析

楼主(2012-02-13):
來源:迅維網 原創經驗

(原貼文後來有註明這二個方波的相差沒畫對,就是差了180度。下面的照片是我修主機板時的實際照片。從照片中可以看出哪裡畫錯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更換cpu供電電路的時候,最好是兩隻MOS管一起更換。那麼為什麼要兩隻管子一起換呢,原理上怎麼解釋呢?相信大家聽完下面的分析就知道了!

說道CPU供電電路原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說,這有什麼難得,我早就清楚了。呵呵確實是這樣嗎?先聽講完你在說;好了下面就來說說上面這個電路的原理,看看你和哥說的是不是一樣的。該電路的原理就是:

「當K1導通,K2截止時,VCC通過K1和L向負載RL供電,並且向電容EC充電,當K2導通,K1截止時,電容向負載RL放電形成回路」看看就這麼簡單,不知道有多少人理解的和這個敘述的是一樣的,如果你和這個理解的是一樣的,那麼哥要恭喜你。你答錯了,並且是大錯特錯。至於為什麼呢,接下來咱們就講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電路真正的工作原理是這樣的:

「當K1導通,K2截止時,VCC就通過K1想負載L提供電流,同時在L上感應一個左正右負的電壓,當K2導通,K1截止時,電感L兩端的電流不能突變,也就是說他要維持之前的電流,那麼這個之前的電流是怎麼樣的呢?這個之前的電流,也就是K1導通,K2截止時的電流,是從A流到B的。為了維持這個電流,所以電感L上存儲的磁能就會感應一個右正左負的電壓,這個在電源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叫」電壓突變「也就是電感在K1導通,K2截止時電壓本來是左正右負的,但是在K1和K2的狀態轉換的瞬間,電感L上的電壓就變成右正左負了。所以K2導通,K1截止時電感上產生的這個右正左負的感應電壓就通過B點,負載RL,K2,A點,形成在K2導通時的電流回路。也就是說K2導通時並不是由電容EC向負載提供電流的,而是由電感提供在K2導通時的電流,電感在這裡主要的作用就是和L形成低通濾波器以使在A點的PWM波變成平緩的直流「
好了,接下來在說兩隻MOS管一起更換的原理。

」相信大家都知道,MOS損害一般說來只有兩種情況:1 開路;2 短路,下面分別討論,當然只討論下管,因為上管如果是因為他自身質量不良損壞的話對下管是沒影響的,這個相信大家都看的出來,所以就不用多說
當下管短路時,通過上圖可以看出,VCC提供的電流就全部經過短路的K2到地,這個電流顯然比K2截止時VCC提供的電流經過電感,負載RL到地大的多,同時K1的管壓降等於VCC。根據W=V*I,雖然V並沒增加,但電流增加,W也增加,所以K2一但短路是有可能會損害K1的,但這時只要不是長時間的工作,上管K1一般是不會損壞的因為在設計的時候,設計師都留有很大的余量。也就是說當下管K2短路,短時間通電,上管不是一定就會損壞的,甚至只要上管的功耗足夠大,就算長時間通電,上管也不會損壞。

2 當當下管開路時,根據上面原理的分析可以得知從K1導通,K2截止,轉換到K2導通,K1截止時,電感兩端的感應電壓發生了突變,也就是上圖中A點為負,B點為正,這時可以看出K1兩端的電壓是等於(VCC-(-A點電壓)),所以當電路轉換到K1導通時,流過K1的電流就會大增,還是根據W=V*I,這是可以看出K1的功耗在極端時能達到正常工作時的4倍左右,所以K1損壞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那麼為什麼只要K2正常工作,上管就不會損壞了呢?根據上圖,A點為負時,當電路從K1導通,K2截止,轉換到K2導通,K1截止時因為K2導通,就把A點的電位嵌位在K2的導通管壓降了,也就是說,這時A點的電壓就=地電壓(0V)+(-K2的管壓降),以三極管為列說明,三極管的導通管壓降比如取0.3V,那麼此時因為K2的導通作用。此時A點電壓=0V+(-0.3V)=-0.3V,那麼此時K1的管壓降=VCC-(-0.3V)=VCC+0.3V,電流還是從K1經過L,負載RL到地,可見這時K1的功耗W=(VCC+0.3)V*I,因為I並沒增加,而電壓也只增加了0.3V,所以K1自然就不會損壞了。

如果看不懂上面寫什麼,那一起把上下管都換掉就是好習慣。

楼主:
多謝水大

我不是從這裡貼來的。
http://www.diy3w.com/show/?14-90.html
因為原貼文沒有出處,故不知從何而來。

网友:
其實這文章最累的地方是

K1是啥?   K2是啥?

沒圖是累了點

网友:
看到這篇才想到我又欠大家一篇文章,很多年前我就講過類似的問題,也讓大家動動腦為什麼有的上、下Mosfet的大小不一樣?

很多觀念用講的不會清楚,用實驗的方法一次大家就都明白。

网友:
這樣就更清楚了 謝謝拉

网友:
電感L兩端的電流不能"突變"------這個用語比較腦澀
在學時候對電感兩端產生的現象叫"飛輪效應"

网友:
電感L兩端的電流不能"突變"------這個用語比較腦澀
充磁會不會較好了解

网友A:
既然K2的用途是做為飛輪二極體,那何不用二極體就好?

難道Mosfet比飛輪二極體便宜?

K2使用Mosfet是否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K2的用途是做為飛輪二極體,那何不用二極體就好?

難道Mosfet比飛輪二極體便宜?

二極體順向電壓比較高損失大,
利用mosfet導通低電阻特性,可以讓效率提高,
有些power二次側整流也用mosfed替代二極體,
用同步整流方式提升整體效率。

12V電源輸出,二極體壓降0.7V沒什感覺,
若是3.3V/10A電源,這時整流二極體壓降對整體效率影響就很大.......

這案例是主機板CPU供電降壓迴路,CPU供電都在1.多V,對於
迴路內壓降更是斤斤計較.......

网友:
VCC通過K1和L向負載RL供電,並且向電容EC充電
並且向電容EC充電----------------大電容在高瀕同等短路-----那來充電之說

网友(2012-04-19):
清楚了 謝謝了

网友:
K1和K2應該就是指那兩個MOSFET,電路學或電子學常常用英文代號,來表示某樣零件,既然是互補正常來說就會像POWER電路一樣有保護再,交換式POWER的工作原理,就是類似這種但是POWER裡面是加入延遲時間,延遲啟動時間,大家都知道關掉比較快,啟動需比較多時間,如果不延遲啟動時間,同時ON或同時OFF就會等同於短路,因此會有零件燒掉!
這次寫的應該也是類似,只是他保護是因為上管設計的比較大的關係吧!
通常這些都是為了不那麼容易不燒掉而做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