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的電解電容替換問題

楼主(2012-02-13):
請問470UF 10V的電容,可是我沒有,可以用470UF 16V  還是680UF 10V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4%BB%A3%E6%8F%9B根據盧大的貼文,變成二個都不能用了,
能否建議一下,謝謝

网友:
原電路上使用 470uF  10v  欲使用 470uF 16v 代用有何不可 !!

盧大那篇也沒有說不能啊 !!應該是你誤解了 !!!

楼主:
謝謝J大:耐壓會對電路有點保護作用但不是必然,可按高10%原則.
所以超出10%也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耐壓會對電路有點保護作用但不是必然,可按高10%原則.
所以超出10%也可以嗎? ...

我實際用過並沒有這種現象 !!

你可以實際試一下 !!

那段應該是有誤值 !!

應該說 容量大一點 可能會有短路作用 !!

一般應該是在 10% 左右 !!!

如果容量過大 , 那麼瞬間充電時 , 大電流流動就有如短路一般 !!

有些敏感的電路會發生作用 !!

電壓 指的是電容 可承受的電壓 , 那麼使用耐電壓高的 , 並不用有什麼問題 !! (一般當濾波儲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