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42" PLASMA畫面有水波紋

楼主(2012-02-13):
狀況如圖,開機時的Logo(藍底,畫面中央有三洋的Mark)會閃爍一下才會穩定...
機子規格
背板總圖(目前只換邏輯板的電源輸入電容10V1000uF x3顆,紅圈處)
求高手指導....

网友:
Y板鋁殼電容先查查看>>
或是電源板電壓>>>

网友:
個人猜測電原版問題即高..正常不能閃一下才正常

LOGO要很正常顯示完就進入訊號畫面了

楼主:
最近工作比較忙,所以加減修吧,反正是自家的東西.....
Y版的照片,如回覆的大大所說,再來會查Y板電源Bus的電壓及更換16顆22uF/35V的SMD鋁殼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