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1A的PI板點不起來

楼主(2012-02-14):
有先使用公版點!!以確定是PI問題~~
加上PI上很多電容"爆"~~二次測電容全部換成日制!!!
只會換電容的我!!當作完修~~~
開啟時~~只看到綠燈~一閃一閃~~好像高壓點不起來!!有答答答聲~
懷疑下面圈圈那電晶體Q210還Q211....因為怎樣量都量不到內部二極體

將高壓測的保險絲拆下~~只聽到"答"~~然後綠燈有恆亮!!5V跟13.8V都正常....
這下是不是高壓保護??有量過MOS P605是沒"穿"~(知道這一科穿的機會很高)
希望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點不起來,直接斷開,外接公版,這個是偷懶的辦法
沒有就要慢慢的查,我是覺得背後那些電晶體問題很大

楼主:
盧大~~不知道你有推薦的公版嗎??可以先推薦給小弟~~但希望是這是下下測!

网友A:
一次側大電容別忘記看一下,這顆也很會壞(尤其是Capx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側大電容別忘記看一下,這顆也很會壞(尤其是Capxon的)

小弟有拔下來用電容表量(當作參考)112UF~~誤差8UF~~先當作好的!!
謝謝狼大指導!!目前參考WISH的新文章
奇美 宏碁 AL1916W DAC-19M008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07-1-1.html
下班回去再看看

网友B:
成大那邊高壓版,真的很豐富呀

网友:
請問大大日系電容是包括那幾個品牌呢?
還有怎樣分真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大那邊高壓版,真的很豐富呀

成大是哪位??可以介紹一下嗎?謝謝

网友:
手邊有示波器的話,把P605取下,測試一下G極信號對不對

另外之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烏龍是電容極性/耐壓裝錯,也會讓輸出一直跳,等到不跳時就聽到"嘶"一聲,裝錯的電容噴了n_081|

网友:
可以拆廢版的來修理 or購買一片 同樣的 換上 壞的可以優先比對看那壞掉了 往後找費版拆零件修好
這片 pi版 大約350
你這片大約就我圈起來的電晶體在損壞比較多
p605 也有可能
可以用另片 使用40t03gp的 pi版更換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大是哪位??可以介紹一下嗎?謝謝

就是版上的盧東佑啦

网友:
一次側那顆最大的電容. 非常可疑. 我修過一台, 這顆並沒有明顯凸出, 但是聽到答答聲, 螢幕閃一下, 閃一下, 但是點不起來.開不了機.
只會換電容的我死馬當成活馬醫, 結果換掉真的就 OK 了.

楼主:
謝謝各位講解!!~~